[問題求助] 象印熱水瓶 CD-WBF40 更換溫度保險絲
關閉

楼主(2020-05-14):
故障描述:
象印熱水瓶 CD-WBF40 加熱沸騰後未跳保溫持續加熱至空燒,
發現後緊急將電源插頭拔掉,
等冷卻後再測試確認已完全不過電。

初步檢測結果:
1.繼電器有燒融跡象,準備更換中
2.溫度保險絲兩支都是斷的,準備更換中

問題:
正極溫度保險絲是142度C,
負極溫度保險絲是144度C,
然後鋁殼上刻有 144 上箭頭,142下箭頭
所以溫度保險絲不同這是原廠的設計規格

但因為144度C的溫度保險絲很冷門難買,
想請教各位大大能否改成都用142度C就好呢??

繼電器有燒融

繼電器有燒融

正極保險絲142度

正極保險絲142度

負極保險絲144度

負極保險絲144度

機板

機板

鋁殼上刻有 144 上箭頭,142下箭頭

鋁殼上刻有 144 上箭頭,142下箭頭

楼主:
不好意思,我自己看都正常啊?!
有什麼問題嗎?

网友:
你的圖片每一張都有圖片編碼副檔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自己看都正常啊?!
有什麼問題嗎?

tsai大的回覆有連結
請點進去看
大大很用心幫不想看文字板規的壇友做了影片
請用心看喔~謝謝

网友:
其實有個問題.. 為何他不會自動跳保溫. 這個先找到問題點. 保險絲同用 142 沒問題. 他是交流電哪來正負極 0.0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自己看都正常啊?!
有什麼問題嗎?

上傳圖片之後,自己打文,然後按圖插入,形成圖文並列

而不是讓貼圖在文末全部一起跑出來
某些狀況下會讓閱讀者看不懂,有時會造成誤會,因為沒注意到其實有拍到某零件的照片,還叫你再拍一次

网友A:
為什麼 ? 會這麼設計 ?

是 設計人員 吃飽 太閒嗎 ?

還自己找麻煩呢 ?

保險絲的 目的為何?  上面的 規格有何 意義 ?

這才是 你要 考量的 重點~

P.S

擅自 變更設計規格 ~ 出了問題 一切自負 ~
基本上就算 没有 變更設計規格 出了事~
在 台灣 也是只能自負 ~
{算我白說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為什麼 ? 會這麼設計 ?

是 設計人員 吃飽 太閒嗎 ?

他設計失敗了 兩個都燒斷了,

表示 142度該斷 但是 溫度一下突破到 142度超過 144度造成 兩個一起燒斷.

所以這個設計就是雞肋. 要不一個142度改 125度吧 144那個就用 142試試看

嘿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設計失敗了 兩個都燒斷了,

表示 142度該斷 但是 溫度一下突破到 142度超過 144度造成 兩個一起燒斷.

這麼說吧~

我依經驗判斷~

這個 應該是分成不同的 迴路上 各別保護用~

當然  你用低一點的規格 , 也許不會出現什麼問題~

看這個案例 , 應該是 繼電器接點 無法跳開 造成 水煮沸無法停止~

不排除電路 控制失效 ~

保險絲 是最後一道防線 , 如果異常 没燒掉 這樣子才是 設計上有問題~

网友:
我的建議是~~其實你可以送修

因為我也有一台一模一樣的狀況
日立冷氣的贈品,應該無保固
我直接送修...象印免費維修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謝謝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