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電瓶充電器,電壓不穩0v-14v跳動
關閉

楼主(2020-05-14):
12v電瓶充電器,電壓不穩0v-14v跳動
請問該往哪邊查修

网友:
首先, 貼圖方式要對,
(檔名在照片上方, 版面很醜, 請研究清楚站內如何貼圖)

檢查左下方, 3支腳那顆是TL431嗎?
測量它是否損壞, 旁邊那顆小電容應該直接換掉!

网友:
左下方, 3支腳那顆標示為Q5,右下方, 那顆標示為U3,可能才是TL431。
電路板上原件及背面也要照,不然能跟您說的有限。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謝謝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