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PS3 外接風扇請益

楼主(2020-05-14):
我想加裝PS3 的外接風扇。

想利用PS3 USB外接升壓板 將5V 升壓至12~18V ,用來驅動兩顆12V 0.1A的風扇,裝在PS3出風口散熱。

請問這種裝法,會對PS3主機造成傷害嗎?

网友:
直接用12V的變壓器不就好了~不用煩惱

网友A:
  覺得 改善環境溫度 才為上策; 優先進涼風 為中策; 排熱風 為下策.

  還有 主機擺放方式, 出風口儘量於 上方. 與進風處呈 上下、前後 相對位置, 散熱較有效果.

  可採購適合的 USB 風扇 (組) 進涼風即可, 就不需要 DC 12V 風扇 + 升壓模組了.

  個人拙見, 供參考.

网友:
1.這種裝法,會對PS3主機造成傷害
2.這種裝法,會有多少幫助...

3. 復原一線戰區的散熱效能 遠比加開二線戰區重要  (以良好設計的產品而言...)
    裡面的棉絮灰塵清理, 尤其是渦流風扇與風扇出口散熱鰭片這地方

4. [PS3 拆] 用這關鍵字搜網路會有相關拆機方式
   例如: https://www.techbang.com/posts/6 ... he-jammed-cd?page=1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覺得 改善環境溫度 才為上策; 優先進涼風 為中策; 排熱風 為下策.

  還有 主機擺放方式, 出風口儘量於  ...

~~改善環境溫度 才為上策; 優先進涼風 為中策; 排熱風 為下策.~~

學到東西了

网友:
以電腦的POWER來說,為了靜音,那顆吸入的風扇大多轉速不快,導致吸入的風量不足,要驗證是否風量足夠,正常使用電腦30分後,摸一下電供外殼,看看溫度的感覺,然後在出風口加裝一個風扇幫忙抽出熱風,一樣30分後再摸一下外殼的溫度,絕對比不裝低。
同理可證,有吃藥有行氣,有燒香有保庇,有裝一定會比較好。

网友:
應該要問是哪型的PS3?厚機? SLIM? SUPER SLIM?

楼主:
感謝各位幫忙,分享建議~

先回答第一位大大的問題,之前就是接12V變壓器,但常常玩完遊戲都忘記關變壓器電源,所以想直接接PS3的USB,這樣關機就直接關風扇了。

至於改善環境方面:
尤其到了夏天通常只有開電風扇玩遊戲,所以室溫都滿高的,有嘗試電風扇直接對PS3 進風口吹但效果不明顯,
CPU的風扇也定時會除塵,但小弟能力不足沒辦法像有些神人直接PS3開膛剖腹,直接改CPU散熱,
小弟做法是直接後面排風口整個密封用兩顆12V風扇排氣,用了一年多效果還不錯。感謝各位的意見~~~
乾蝦~~~
PS3 2007型。

网友:
可以買220v規格的AC風扇,然後接一般110V市電,這樣安靜又不需要拆機,也不易故障,CP值很高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