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電瓶充電器,電壓不穩0v-14v跳動

楼主(2020-05-14):
12v電瓶充電器,電壓不穩0v-14v跳動
目前有量測TL431A為正常,MCR100-8 H274異常皆為開路
感謝之前的大大指教

网友:
不知道你是如何量測scr?
請自行搜尋參考資料…
提問要精簡扼要,遵守版規

楼主:
感謝提醒
量測AGK正反向都為1所以認為損壞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提醒
量測AGK正反向都為1所以認為損壞

哈囉,回覆該訊息要按那一樓的回覆鈕,這樣那位前輩才看得到回覆提醒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提醒
量測AGK正反向都為1所以認為損壞

橋整和電解電容引腳有銅綠,建議先查換電解電容為優先考量 !

网友:
圖片上紅色圈起來的三個點生鏽,建議更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