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針對抽菸的煙霧偵測

楼主(2020-05-15):
各位前輩
因為我家鄰居偶爾會到後面防火巷抽菸,菸味會飄進我們家裡
我想說是不是可以利用煙霧偵測器來控制抽風機
當偵測到後門有菸味時,就自動啟動抽風機
只是說煙霧偵測器感應的濃度範圍不知道有多廣

不知道前輩們有無經驗可以分享,謝謝

网友A:
年輕時曾經待過消防器材製造商,煙霧偵測器只要極少的碳離子就會動作,比如一根香的煙,重點是你要怎麼將煙霧偵測器的警報動作轉成抽風機的開關。

网友:
家用的煙霧偵測一般是9v電池供電,應該加個繼電器就可以推交流排風扇,趕快拆一個PO照片來看電路吧~

网友:
沒圖沒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年輕時曾經待過消防器材製造商,煙霧偵測器只要極少的碳離子就會動作,比如一根香的煙,重點是你要怎麼將煙 ...

是一般的煙霧偵測器都可以嗎?會不會變成油煙、機車騎過去都會動作?

還是有專門針對香菸的偵測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一般的煙霧偵測器都可以嗎?會不會變成油煙、機車騎過去都會動作?

還是有專門針對香菸的偵測器? ...

我在三重是70~72年的時候,那時消防感應器都是總機式的,就是控制箱在固定的地方,然後在拉線到各個感應點,一組線可以裝很多個感應器,感應器又分溫度差動與偵煙式兩種,現在有獨立的感應器,內部是裝電池的,總機式的要改你說的排風機是可以的,獨立式的就有困難,總機式的價格高,獨立式的應該幾百元而已。

网友:
把煙霧感應器的輸出改成類比式,
實際抽煙測試 A/D 數值 再用 uP 數字比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三重是70~72年的時候,那時消防感應器都是總機式的,就是控制箱在固定的地方,然後在拉線到各個感應 ...

我目前有找到這個
http://www.shiu-cheng.com/product_info.php?products_id=4441
該公司說是針對菸草的,搞不好可以買一個回來試試

网友:
裝  逆止風門  可以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目前有找到這個
http://www.shiu-cheng.com/product_info.php?products_id=4441
該公司說是針對菸草的 ...

這看起來就像之前公所?發放的消防警報器

不過這個

" 警報器無靜音功能~待環境菸草煙霧停止時會自動恢復靜音。"

光語音報警應該就夠嚇跑吸菸的了 {n_116:}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看起來就像之前公所?發放的消防警報器

不過這個

我剛剛也是在想,其實我鄰居也不是凶神惡煞的人,只是戒不掉菸癮
若跟她協調一下,用一個警報器提醒菸味已經飄到我家這裡
請她自己移動一下到別處抽菸,應該就解決了

反正目的是我家裡不要聞到菸味,不是要教她戒菸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一般的煙霧偵測器都可以嗎?會不會變成油煙、機車騎過去都會動作?

還是有專門針對香菸的偵測器? ...

機車騎過去也會動作 很好啊...
表示 有偵測到 機車排放對人體不好的癈氣...
不知道 這樣有什麼不好或不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機車騎過去也會動作 很好啊...
表示 有偵測到 機車排放對人體不好的癈氣...
不知道 這樣有什麼不好或不對 ...

為了防止臨時性的錯誤,有一種總機是積蓄型的,就是要持續狀態若干時間後才會警報。可避免誤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