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發][問題求助] 象印熱水瓶 CD-WBF40 更換溫度保險絲

楼主(2020-05-15):
故障描述:
象印熱水瓶 CD-WBF40 加熱沸騰後未跳保溫持續加熱至空燒,
發現後緊急將電源插頭拔掉,
等冷卻後再測試確認已完全不過電。

機板全貌

機板全貌

機板全貌

初步檢測結果:
1.繼電器有燒融跡象,準備更換中
2.溫度保險絲兩支都是斷的,準備更換中

繼電器有燒融

繼電器有燒融

繼電器有燒融

問題:
火線溫度保險絲是142度C,
中性線溫度保險絲是144度C,
然後鋁殼上刻有 144 上箭頭,142下箭頭
所以溫度保險絲不同這是原廠的設計規格

但因為144度C的溫度保險絲很冷門難買,
想請教各位大大能否改成都用142度C就好呢??

火線保險絲142度

火線保險絲142度

火線保險絲142度

中性線保險絲144度

中性線溫度保險絲144度C

中性線溫度保險絲144度C

鋁殼上刻有 144 上箭頭,142下箭頭

鋁殼上刻有 144 上箭頭,142下箭頭

鋁殼上刻有 144 上箭頭,142下箭頭

网友A:
可以,有保護作用即可。

主要故障點為繼電器接點燒熔導致,可找品質較好的廠牌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有保護作用即可。

主要故障點為繼電器接點燒熔導致,可找品質較好的廠牌代替。

小弟是有在Y拍上買OMRON的
(全台網拍大概也只有這個賣家有賣)

這算是比較好的廠牌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是有在Y拍上買OMRON的
(全台網拍大概也只有這個賣家有賣)

歐姆龍於開關類 類似 馬卡龍於甜點類地位 ...

网友B:
不知道是否眼殘,這沒屋頂賣的omron作工感覺很粗燥,字跡也模糊,難道不能買根原廠一模一樣的泰科繼電器嗎? 不知道有人有同感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是否眼殘,這沒屋頂賣的omron作工感覺很粗燥,字跡也模糊,難道不能買根原廠一模一樣的泰科繼電器嗎? ...

這年頭買個零件還要確保是真貨,只能從 digikey 或 mouser 之類的下手,不過那價格也是很感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年頭買個零件還要確保是真貨,只能從 digikey 或 mouser 之類的下手,不過那價格也是很感人…… ...

基本上一分錢一分貨

假貨會當真貨賣真貨價,除非有手段可以證明和要賣家負責
真貨不會假裝賣假貨價
買家買假貨價格的假貨,就是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呀,要有心裡準備

無奈

网友:
就是這樣,謝謝你的配合。

网友:
我上次買的繼電器 一個14元他說是庫存品,結果貨到一看等於全新品,我猜想他應該是掃貨的關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