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曲棍球SCR 量測方式(Hockey Puck SCR)

楼主(2020-05-16):
再次請教各位前輩Hockey Puck SCR 正確的量測方式

上篇有發文請教過請教
電子元件量測試式(6SY7010-0AA46)

有看了幾位前輩給的視頻資料
有些問題想再請前輩們幫忙解答

參考過這兩篇視頻
How To Test A Hockey Puck Diode Using A Standard Digital Multimete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4EaSaZ4a3E
How To Test an SC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YP-DfLI1G4&t=1s

因為英文不好,只能開啟自動產生文字再自動番譯
所以不知文字意思有沒有跑掉
看完這兩篇視頻後
我做了下方的筆記

當沒有外部加壓的情形下 G級跟K級用數位三用電錶量測得到OL 數值

加壓的情形下-量測G級跟K級 得到低阻值

加壓的情形下-量測A級及K級 得到M以上的歐姆值

加壓的情形下-量測A級及G級 得到M以上的歐姆值

但目前的情況遇到的是
拿到兩組、三顆全新的SCR

第一組有兩顆,兩顆都在未加壓的情況之下G級跟K級阻值確只有 7 歐姆

第二組有一顆,但在未加壓的情況之下G級跟K級阻值就是OL,需稍加壓力才會導通至低阻值

但是現場確是反應第一組的SCR 上設備沒問題
第二組的SCR 上設備會出問題

兩組都是新品,同規格,但不同廠商售出
不同品牌

因為不加壓的情形下就有G級跟K級就有低阻值了
讓我不知到底怎樣的情形下元件才是良好的
因此來跟前輩們請教正確的元件阻值應該是如何
還是我量測方式跟本有誤
想請前輩們幫我解惑
感謝各位

网友:
第一個影片是確認加壓情況下量測二極體功能是否正常,他電錶是切換到二極體檔位量測A,K極,順向量測情況會有二極體電壓值,反向量測是無限大,至於G端量測我還在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