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GL2450-T畫面異常,是否面板掛了?

楼主(2020-05-16):
請問這畫面是面板掛了,還是t-con有故障?

楼主:
無法播放請至https://youtu.be/SzJQThOf-Xw觀看

网友:
https://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你還能改,請參考10樓的教學

网友:
至少先打開外殼檢測一下內部電壓吧...

楼主:
電源板與AD板外觀正常,接下來呢?

网友:
用電表量電壓?先電源板後主機板,最後tcom。前面不隻正常,後面一定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