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爐一插電就啟動問題,繼電器故障

楼主(2020-05-16):
回收室撿到的夏普微波爐整理乾淨之後送電,發現就自行啟動,開門後自動停止,判斷應該是繼電器短路,拆下來量測真的短路了!!
於是把他"開腸剖肚" 發現接點碳化,這也沒辦法維修繼電器了,最後上拍賣網(沒屋頂)找尋,有一家賣一個14元(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839717198725)發問他說是庫存品,一家海外代購,一問之下一次要買5個一個約85元,最後冒險買2個便宜的庫存品,貨到打開跟新品一般沒有焊接,裝上去之後完修!!

繼電器

拆開發覺故障現象

更換零件容易,拆機困難

完修

寄來的包裝真的不錯推薦

疑問:這一台微波爐耗電不大好像是 800W .而繼電器標示規格220 17A ,110V 20A 為何這麼快就死掉? 日本夏普的呢!!

网友:
買兩個是對的

网友:
Panasonic NN-ST342 微波爐 維修與改造 !
https://bbs.pigoo.com/thread-75827-1-1.html

國際牌的還不是一樣 G.G ~

楼主:
WISH大:
因為運費50元 繼電器14元,當然買兩個來分擔運費啊!! 現在覺得有點買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WISH大:
因為運費50元 繼電器14元,當然買兩個來分擔運費啊!! 現在覺得有點買少了!! ...

不是我烏鴉嘴,我覺得現在的零件都不太耐用,既然要買了,就不要只買一個。
至於要不要買更多備用?如果不是維修業者應該不用吧!像我都用A 的~~~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672-1-1.html

网友A:
遠古年代 X豪按鈕型微波爐一樣繼電器搞怪
換上一顆繼電器後
再並聯一顆SHARP SIP 包裝的 SSR
經過 20 年以上
沒再壞過這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遠古年代 X豪按鈕型微波爐一樣繼電器搞怪
換上一顆繼電器後
再並聯一顆SHARP SIP 包裝的 SSR

太神了!! 我沒有概念呢!!可否分享安裝技巧!! 尚豪微波爐我以前也有一台,是按鍵出問題,再來是微波功率下降而退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太神了!! 我沒有概念呢!!可否分享安裝技巧!! 尚豪微波爐我以前也有一台,是按鍵出問題,再來是微波功率下降 ...

SHARP S216S02 SIP 包裝 SSR 4 支腳看起來跟功率晶體一樣
其實就跟大型 SSR 一樣
一次側是顆LED,串支限流電阻
跟繼電器線圈並聯
二次側耐壓到 AC 250V
直接跟繼電器接點並聯

幾年後面板薄膜按鈕不靈光
把面板揭下來
依原來位置安排TACT SW
取一塊壓克力挖好孔
貼在原位置上
面板再貼上去
從此,面板更不會再壞了

補充內容 (2020-5-19 01:23 AM):
真歹勢,貼圖後就變成無權修改。先面壁去,改天認真練習練習!

微波爐面板

微波爐面板

网友:
分散風險.還有coco,等待時間

買一個+運費  結果買來的是壞的
又買一個+運費

出了兩次運費+兩次等貨時間

買兩個+運費  就算壞一個,還有一個可以補上

雖然以一次修好來說,多花了一個備品的錢
但是大部分時間來說,可以省下一次運費+一次等貨時間

當然,以我這種常判斷失誤,買兩個都沒用白花錢的,不在此例

网友B:
前陣子看到電視新聞說前陣子
看到電視新聞
日本和歐洲說微波爐要停產了,
是甚麼原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SHARP S216S02 SIP 包裝 SSR 4 支腳看起來跟功率晶體一樣
其實就跟大型 SSR 一樣
一次側是顆LED,串支限 ...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謝謝配合!

你是痞酷會員的等級了,理應做新會員的榜樣,希望下次配合。

网友:
真歹勢! 匆促貼圖後發現不對,卻顯示無權修改,先面壁去,改天認真去練習區練習練習 !

网友A:
SHARP 這顆SSR
以前我畫板子都會用它
我都把它當成一顆次級為 AC 的光耦合來運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SHARP S216S02 SIP 包裝 SSR 4 支腳看起來跟功率晶體一樣
其實就跟大型 SSR 一樣
一次側是顆LED,串支限 ...

幾年後面板薄膜按鈕不靈光
把面板揭下來
依原來位置安排TACT SW
取一塊壓克力挖好孔
貼在原位置上
面板再貼上去
從此,面板更不會再壞了

想探討這部分的經驗,大大是如何配線?可否詳細解說,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幾年後面板薄膜按鈕不靈光
把面板揭下來
依原來位置安排TACT SW

尚朋堂 SM-1220微波爐碳膜按鍵磨損無法啟動維修實例 - 家電維修服務站實例 - 痞酷網_PIGOO - Powered by Discuz!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A%E6%9C%8B%E5%A0%82

楼主:
引用 网友A:
SHARP 這顆SSR

以前我畫板子都會用它

感謝提供寶貴的訊息!!類似的產品我也有"冠西"產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SHARP S216S02 SIP 包裝 SSR 4 支腳看起來跟功率晶體一樣
其實就跟大型 SSR 一樣
一次側是顆LED,串支限 ...

請問一下,不能直接用SSR取代relay嗎?  為何要用並聯的?

网友A:
繼電器接電易生火花
SSR 快速導通沒有火花
等接點確實吸緊了
SSR 就等於沒有附載

土師自己想的

网友:
買兩個是對的+1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幾年後面板薄膜按鈕不靈光
把面板揭下來
依原來位置安排TACT SW

面板薄膜按鈕不靈光,
可以自行更換微控開關,
請參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okWsyY5jVY

网友:
引用 网友A:
繼電器接電易生火花
SSR 快速導通沒有火花
等接點確實吸緊了

意思就是SSR只是輔助,所以不需要大容量的???
有意思。

网友:
這樣作確實可延長接點壽命,因爲接點閉合與開啟是會有火花,而SSR在導通時會被接點短路不會參生熱,不需要強制散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陣子看到電視新聞說前陣子
看到電視新聞
日本和歐洲說微波爐要停產了,

用「日本和歐洲說微波爐要停產」去餵狗就有答案囉!

好像源頭是一個俄羅斯網站,專門產出以假亂真的新聞,看起來跟真的一樣,但實際上各國並沒有任何限制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繼電器接電易生火花
SSR 快速導通沒有火花
等接點確實吸緊了

看了一下 Datasheet ,S216S02 這顆 SSR 強在有 零交越 Zero Cross 功能.
一般交流電是正負半周0~110V不斷變化.
如果繼電器恰好在110V的時後斷開,這時的電流是最大的,
所以繼電器上的電弧也最大,最容易傷接點.
零交越就是會選擇交流電在零點附近斷開,這時電壓電流最小,
也最不會傷到開關.....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了一下 Datasheet ,S216S02 這顆 SSR 強在有 零交越 Zero Cross 功能.
一般交流電是正負半周0~110V不斷 ...

這顆是我當年畫在板子上的標準 AC 輸出零件
還讓鋁擠型廠開模打好M3螺絲孔
有專用的散熱片
不過這是 2000 年的事情了
一切都已煙消雲散

當年擠著買設備去大陸設廠的客人
有些都已悄悄回來

不過檯面上主機板廠是都還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