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電池問題請教妙管家充電式照明扇鉛酸電池vs18650

楼主(2020-05-17):
手上有一台因電池壞了無法充電導致無法使用,自行用了18650測試工作正常了。
因為這一顆電池實在找不到購買的管道80*36*26mm 不知道可否直接悍上18650就行?
之前的電蚊拍也有遇過相同問題,也想直接換上18650,但一直不確定是否可以這樣子弄?

下面是原始的2000mAH鉛酸電池(應該是4v才對(上面也沒有標示自行猜測),目前量測剩0.5v)

這一個是外箱整體外型樣子。

网友A:
你要先確定那個充電線路有無穩壓?上電不接電池。量一下原先接電池的兩個端子電壓是多少?
沒穩壓接18650大概會爆吧!

网友B:
以前的經驗是 18650 鋰離子電池有氣室保護爆炸是比較不會,但是,最高電壓不要超過4.2V (3.6~4.2) 他和鎳氫電池最大的差別是"過低放電"可能就掛掉了!! 他和鋰聚電池最大的差別是"比較安全" 不會膨龜,我沒見過他燃燒爆炸(這僅僅是個人的經驗)!!你可以加一個電池保護電路,也就是把鋰聚電池的保護電路拆下來裝上去應該比較保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先確定那個充電線路有無穩壓?上電不接電池。量一下原先接電池的兩個端子電壓是多少?
沒穩壓接18650大 ...

剛自己試了一下空載 直接量供電出來的是 18v 基本沒太大跳動。
然後上電接原本壞的電池量測約8v左右。

然後上電接了一下我的18650電池電壓慢慢上升 4.155>升到4.157 約 20秒左右

好像是可以的?但應該要加一個保護板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的經驗是 18650 鋰離子電池有氣室保護爆炸是比較不會,但是,最高電壓不要超過4.2V (3.6~4.2) 他和鎳氫電 ...

上了西瓜視頻搜到類似的情況。
起先他直接上了18650用了一陣子
https://www.ixigua.com/i6792537917492298252/

之後應回複文加了保護版
https://www.ixigua.com/i6806272253672555011/

我猜想我應該也是行的?唯一差別在於他供電是用變壓後5v

而我是直接接供電110v不知道內部是否夠穩定 所以應該加了保護板會好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自己試了一下空載 直接量供電出來的是 18v 基本沒太大跳動。
然後上電接原本壞的電池量測約8v左右。

空載18V也太高了一些,保護板能否作用?不得而知,還是考慮其它方案。

网友C:
https://blossomylife.pixnet.net/blog/post/46383949
參考看看
有加一片充電保護一體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blossomylife.pixnet.net/blog/post/46383949
參考看看
有加一片充電保護一體板

感謝,我下週有空買好材料就這樣子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剛自己試了一下空載 直接量供電出來的是 18v 基本沒太大跳動。
然後上電接原本壞的電池量測約8v左右。

這樣應該不建議直接上18650!! 要想辦法讓他到4.2V !! 可樣不會傷到電池和保護版!!

网友D:
這個電扇是不是要用動力鋰電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樣應該不建議直接上18650!! 要想辦法讓他到4.2V !! 可樣不會傷到電池和保護版!! ...

恩 可能會改外接usb供電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個電扇是不是要用動力鋰電池?

這應該不用? 但我當初買的都是買動力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