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爾冷凍櫃修請教

楼主(2020-05-17):
請教各位前輩
小弟有一台海爾HCF-203S冷凍櫃
但是有過電無法啟動
參考前面的文章做檢測

https://bbs.pigoo.com/thread-67626-1-1.html

目前前檢測狀況
圖1,黑白電壓115V

圖1

圖1

壓縮機
腳位電阻值
6.3、3.8、9.8 (歐姆)

圖2
1.熱電阻石 186歐姆
2.過載保護器1.2歐姆(導通)
3.啟動電容 10UF 450V(沒工具能測)

請問各位前輩
我是直接購買電容回來更換
或是可以購買3P、4P啟動器回來更換
購買啟動器有需要注意那些嗎?
接線方式是直接替代掉電容就可以了嗎?
請各位前輩指教

補充內容 (2020-5-18 12:55 PM):
已修復,感謝各位前輩的指導!!

補充內容 (2020-5-18 06:15 PM):
又出現問題,運轉不會停!!!

网友A:
PTC 沒破沒燒光的話先轉個方向試試。現在賣的冷凍櫃很常碰到壓縮機 NG 的案例。

還有,接線圖怪怪的。

网友B:
你測量過了嗎?確定是電容跟起動器壞?

网友:
我怎麼感覺PTC電阻值很大

网友:
PTC電阻值很大?+1

网友C:
PTC圓盤若沒破取出轉向裝回,量測阻抗25歐以下為正常(常規品),我常用春田的為4R7(4.7歐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TC 沒破沒燒光的話先轉個方向試試。現在賣的冷凍櫃很常碰到壓縮機 NG 的案例。

還有,接線圖怪怪的。 ...

感謝指導,我試看看
因為爬文這個挖起來好像很容易破
所以,我不大敢挖
因為不知道規格跟哪裡可以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測量過了嗎?確定是電容跟起動器壞?

壓縮機的量測點量過了
阻值都在10以下
查資料阻值應該沒錯

電容不會量 Qrz

啟動器樓上樓下的前輩都說阻值過大

所以猜應該是他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指導,我試看看
因為爬文這個挖起來好像很容易破
所以,我不大敢挖

容易破的~
都是用久了變脆了~
新的是硬邦邦~
要弄破要非常大力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壓縮機的量測點量過了
阻值都在10以下
查資料阻值應該沒錯

電容可以先不接~
確定正常運轉後再接也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PTC圓盤若沒破取出轉向裝回,量測阻抗25歐以下為正常(常規品),我常用春田的為4R7(4.7歐姆)。 ...

我取出來了
正反面的狀態是這樣

應該就是這個壞了
如果一面沒有粉紅色的地方
量到電阻超過200或斷路
如果兩面都點粉紅色的地方
量到電阻在30以下

請問各位前輩
這哪裡有的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容易破的~
都是用久了變脆了~
新的是硬邦邦~

我挖出來了
應該是這個壞

請問前輩
這要哪裡買?
正確的名稱是?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挖出來了
應該是這個壞

這個沒有單獨賣~
只能從新品啟動器挖來用~
通常冷凍材料行有賣~
有時電子材料行也有賣~

電器行應該不太會賣~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個沒有單獨賣~
只能從新品啟動器挖來用~
通常冷凍材料行有賣~

請問,要買甚麼原件來挖
我把他的調轉180度裝上去
量測阻值9.1歐
明天接上冷凍櫃是看看

如果可以,也是要去買一個來挖

感ˋ謝前輩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C:
PTC圓盤若沒破取出轉向裝回,量測阻抗25歐以下為正常(常規品),我常用春田的為4R7(4.7歐姆)。 ...

請問這圓盤要哪裡買?
或是你有多的,我可以向你購買一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日製~貴~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4308188703

請問有甚麼規格要注意的嗎?
因為我對這不熟
不知道要買哪一種
因為我拆開
量測,兩面的粉紅色部分是導通的
所以是不是買2P型號的就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問有甚麼規格要注意的嗎?
因為我對這不熟
不知道要買哪一種

只要挖PTC圓盤出來代換,不需考慮型號。
外徑、厚度、阻抗相近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挖PTC圓盤出來代換,不需考慮型號。
外徑、厚度、阻抗相近即可

我調轉180度
今天上機後壓縮機可以正常運轉
我量測PTC圓盤9.1歐姆
請問我可以用日制的4R7(4.7歐姆)
還是適用12歐姆的

畢竟有3個區塊燒壞了
換新的會比較安心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調轉180度
今天上機後壓縮機可以正常運轉
我量測PTC圓盤9.1歐姆

都可以用,放心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可以用,放心啦!

我又出現新問題了
現在運轉不會停

L電源 C啟動器 H燈
毛細管長度62CM

溫度到達的時候
H燈會斷路
但是 C啟動器還是通路
這樣應該是溫控開關故障對吧

請教各位前輩
我要怎麼買溫控開關
因為我的型號是WPFE27.7A-L2
找不到這個型號的溫控
我在拍賣上找到這個,腳位、毛細管長度、固定方式一樣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2009307647482
但是不知道他的溫控範圍,爬文好像有冰箱跟冷凍的區別
請問這個我可以用嗎?

還是我可以把啟動器跟指示燈的線接在一起,插到H腳位

网友E:
如果值示燈這一接點容量足夠是可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值示燈這一接點容量足夠是可已的

但是我就是不知道裡面的繼電器能不能堪的住壓縮機

加上又不知道怎麼買
爬了一天的文
WDF好像是冷藏用
WPF好像才是冷凍用
但是他們後面都有規格數字不清楚意思
是耐電流嗎?還是溫控範圍?

一個頭2個大,所有又上來請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我就是不知道裡面的繼電器能不能堪的住壓縮機

加上又不知道怎麼買

買一般冰箱用的二腳開關來用~

無法跟原裝一樣固定~
找地方固定就好了~
反正又不是一天到晚都要調溫度~

如果塞感溫線的泂直徑有0.5 公分以上~
買小神童 溫度控制器也不錯用~
但它的感度頭粗度有0.5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