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HIMEI 42' LED DISPLAY 無法開機

楼主(2020-05-18):
送電就燒保險絲 !! 請問版上 先進 大俠 接下來要如何 查問題所在 ?? 謝謝

電源主板

電源主板

有看到幾個電容 凸起來了 !!?? 會因為電容失效 而燒保險絲嗎 ?

网友A:
先从简单的开始吧。把你那个保险旁边有个黄颜色的拆下看看。估计是压敏电阻。再往后面一步一步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从简单的开始吧。把你那个保险旁边有个黄颜色的拆下看看。估计是压敏电阻。再往后面一步一步来了。 ...

您的意思是黄颜色的拆下 再看看 會不會燒保險絲嗎 ?? 謝謝 !

网友:
裝上保險管,測量電源插頭兩端的壓降(數字電表二極管檔)或使用指針電錶歐姆檔測量,並交換紅黑棒位置,再重新測量數值是否相同?

网友:
會燒保險絲就是線路上有短路.查電源板上面各零件看看

网友:
內部元件短路了 ! 再多的保險絲也不夠用,要先找出短路元件排除後才能再通電,還有電路板上不少電解電容都禿頂了,要換先 !

楼主:
以上各位所教導的我會去試試! 但 就是不知道如何去查是哪個元件短路..............傷腦經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上各位所教導的我會去試試! 但 就是不知道如何去查是哪個元件短路..............傷腦經 ...

電源板找Q,D代號的先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源板找Q,D代號的先試試

收到  謝謝 !

网友:
等你用電錶檢查跟貼照片,G.D.S還有橋式二極體

网友C:
如果真的不會找.就上網去買一塊吧

网友:
電源板拍完整一點 可能會有好心人 幫你指指點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真的不會找.就上網去買一塊吧

好建議  謝謝 !

网友:
猜是橋整打穿了~黑壓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