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ERAN 42吋液晶改公版求助

楼主(2020-05-18):
請問各位前輩HERAN  HD42DC6 易經電視電源版和主機板都故障,欲改公版.是還需買電源版和高壓版嗎,原廠是2和1電源和高壓一塊版,可用替代嗎

网友A:
可以去找三合一的公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去找三合一的公版

感感謝您

楼主:
再請問前輩,如果用樂華公板外加12V和高压板可行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請問前輩,如果用樂華公板外加12V和高压板可行嗎?

只要你有電源版.恆流板加公版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你有電源版.恆流板加公版就可以

感感謝您

网友:
https://bbs.pigoo.com/thread-65708-1-1.html
參考看看~
重點在於 LED的電壓多少~
再找合適的恆流板~

楼主:
再請問禾聯42吋,電源板和高壓是2合1,LED有3組軟線輸出,LED的電壓多少,通用型高壓板可用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請問禾聯42吋,電源板和高壓是2合1,LED有3組軟線輸出,LED的電壓多少,通用型高壓板可用嗎 ...

一組是36V~
三組並聯也是36V~
通用型的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組是36V~
三組並聯也是36V~
通用型的就可以了~

感謝您購入通用型高壓板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