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蛾蚋可能來源

楼主(2020-05-18):
家裡浴室長時間有蛾蚋 , 一直找不到原因 , 後來仔細查看 , 馬桶兩側有孔洞 , 封起來再也看不到蛾蚋 !

蛾蚋出入

蛾蚋出入

個人經驗 , 不見得完全有效 :)

网友A:
我不知道蛾蚋跟馬桶底下的孔有什麼關係,不過我很謝謝sonaga 剛註冊就遵守論壇方式貼圖,光是這點就值得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蛾蚋跟馬桶底下的孔有什麼關係,不過我很謝謝sonaga 剛註冊就遵守論壇方式貼圖,光是這點就值得加 ...

根據個人不專業判斷 , 家裡馬桶較舊式 , 有那兩個孔洞 , 洞的實際作用我沒仔細去查 !
小弟家裡一直有蛾蚋出現的問題 , 排水孔也改成可旋轉關掉 , 臉盆排水也有潛水彎 , 但還是有蛾蚋 , 後來不經意去看馬桶那兩個洞沒封住 , 蛾蚋剛好飛出來 @_@

個人判斷馬桶並未裝設好 , 所以黃金下去的管路跟馬桶本體有縫隙 , 蛾蚋就管路上來 , 再從馬桶的那兩個孔洞飛出 ! 報告完畢 !

网友:
可是我家裡的馬桶兩側沒有孔,但有時還是會有蛾蚋和果蠅出現,這問題存在許久找不到原因也就見怪不怪了 !

网友B:
那個 洞 我之前有看 師父 安裝~

就是裝 膨漲 螺絲 固定用~

直接就是 地板 並 不通 馬桶 任何地方~

网友:
排水孔要常常殺菌消毒,一陣子就會消失了。廚房浴室管路都要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個 洞 我之前有看 師父 安裝~

就是裝 膨漲 螺絲 固定用~

我在3F回文有提到 , 我判斷我家馬桶並未裝設好 , 所以黃金下去的管路跟馬桶接合處有縫隙 , 蛾蚋就管路上來 , 再從馬桶的那兩個孔洞飛出  !

個人經驗 , 不見所有人都一樣 :)

另6F 大大說的沒錯 , 常消毒就減少這狀況 , 小弟嘗試過 , 每週一次倒一些漂白水在每個排水孔殺菌消毒  , 不想看到的飛蟲會減少很多 !

网友:
自從家母不在後也整個爆多

會不會是這幾年里長都帶人定期灌水煙造成抗藥性?

网友:
應該是從地板落水孔竄出的,平時浴室不使用都是把落水孔蓋住.

网友C:
2孔是~乾式安裝法~固定螺絲用的,不會連通排水口。

濕式安裝法都是直接封住

网友:
如果你家地板排水管沒存水彎,把地板排水再打開看看會不會出現

楼主:
引用 网友C:
2孔是~乾式安裝法~固定螺絲用的,不會連通排水口。

濕式安裝法都是直接封住

請容小弟說明一下.

1. 發文附上的圖非小弟家裡馬桶實際圖 ,只是找了個兩側有孔的作示意.
2. 不管是乾式濕式 , 不正確的安裝方式就會有不好的結果 , 我能確定的是 , 小弟家裡馬桶本體跟糞管有縫隙  , 可能糞管太低 , 也可能有些配件未施作 ,所以不該發生的都發生了 XD

個人經驗 , 不見所有人狀況都一樣 :)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容小弟說明一下.

1. 發文附上的圖非小弟家裡馬桶實際圖 ,只是找了個兩側有孔的作示意.

如果有縫隙,蟲會飛出來,臭味也會出來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容小弟說明一下.

1. 發文附上的圖非小弟家裡馬桶實際圖 ,只是找了個兩側有孔的作示意.

有發現就把它封住就好好觀察後續,
低樓層離排水溝近,蟲蟻都先爬進去,
勤打掃消毒做防護。別太執著安裝沒做好。難道想要打掉更換重做。

网友D:
我家的沒有兩孔,用濕式安裝,夏天常跑出蜈蚣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容小弟說明一下.

1. 發文附上的圖非小弟家裡馬桶實際圖 ,只是找了個兩側有孔的作示意.

個人經驗,別人的圖.......一推256.......蓋與本人無關都是別人的錯,又要問.........。

地球上自然生態所有生物本就有生存空間,只因人或對人類無易而被隔離或滅,只能防不是絕對的。
所以非我族類........滅掉它。

馬桶底座不論有孔或無孔差異在美觀與強度,有孔如照施工要求工序較繁瑣,固定強度較高,也較不美觀。

如10#
看不到的,唯一少了(偷工減料或漏勾(台語))矮屁股(膠泥),使馬桶陶瓷與讓排汙管路密合,避免因水壓二次外滲地面與水泥(矽利康)馬桶造成異味或汙染。

基礎不懂可搜尋參考和成馬桶安裝說明,至於如何變化看有經驗師傅.........數年後才知道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Z9eIWtJDC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1r4kzS0FyA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3F回文有提到 , 我判斷我家馬桶並未裝設好 , 所以黃金下去的管路跟馬桶接合處有縫隙 , 蛾蚋就管路上 ...

是的,之前我家廁所也都會有蛾蚋,後來我也是常噴漂白水,就沒有再看到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家的沒有兩孔,用濕式安裝,夏天常跑出蜈蚣

我家之前也會有蜈蚣,我親眼看到從淋浴間下面的排水孔跑出來,後來我把排水孔的蓋子換成可防臭的,它是用水來阻隔,超有用,廁所不會再聞到排水管的臭味,也沒有再看過蜈蚣的,但就是排水會變慢

網路上找到的圖
https://www.bolin.com.tw/product ... 1&ProductID=490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家之前也會有蜈蚣,我親眼看到從淋浴間下面的排水孔跑出來,後來我把排水孔的蓋子換成可防臭的,它是用 ...

這種浴室可能要常清理,會塞住,我用重力開關型,覺得是糞管有裂縫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種浴室可能要常清理,會塞住,我用重力開關型,覺得是糞管有裂縫造成的。 ...

我之前也是用重力開關型,但都會有卡頭髪之類的異物造成關不緊,還是會聞到臭味,所以後來才換這種的,會定期清,上面的蓋子清理的時候可以掀開,排水就會很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