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infocus 60 XT-60SP800 畫面異常

楼主(2020-05-19):
請問各先進,以下的情況是否FPC脫膠呢?加墊片施壓是否可以暫時解決?
故障情況

電視型號

T-COM

网友A:
兩條螢幕排線
拆看看哪一條是故障的那邊!

開始遮蔽大法 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兩條螢幕排線
拆看看哪一條是故障的那邊!

謝謝大大回覆,但是不太確定要遮那些的位置。

网友B:
這種情形遮不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情形遮不好的

請問前輩,那這還有得救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問前輩,那這還有得救嗎?

換COF或換面板或換電視都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換COF或換面板或換電視都會好

謝謝前輩的回覆,看來只剩下換COF這條路了。

网友D:
我這邊也有這台呢....
看來是屏的問題 留起來拆零件了...

网友E:
或者找可以壓合面板的師傅吧,只是壓合的費用蠻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或者找可以壓合面板的師傅吧,只是壓合的費用蠻高的

有問到COF 重壓的店家了。但收費不便宜。
但是可以一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這邊也有這台呢....
看來是屏的問題 留起來拆零件了...

了解。不知道你有沒有試過這知方法呢?
https://bbs.pigoo.com/thread-54635-1-1.html

网友F:
引用 楼主:
了解。不知道你有沒有試過這知方法呢?
https://bbs.pigoo.com/thread-54635-1-1.html ...

這個我有測試過  還滿好用
不過也要看運氣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個我有測試過  還滿好用
不過也要看運氣

好的,明天看看運氣怎麼樣。

謝謝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兩條螢幕排線
拆看看哪一條是故障的那邊!

遮住眼睛?

网友:
很棒的圖文並茂解說,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