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甚麼意思啊?登入異常?

楼主(2020-05-19):
這甚麼意思啊?就算密碼更改了.不定時.登入後就出現這畫面?
使用IE11瀏覽器
2020-03-10_112340-痞酷網登錄異常(加說明).jpg

网友A:
密碼加些英文大小寫看看

网友B:
1.你的帳密被偷

2.你用VPN登入論壇

网友C:
如果用手機4G登錄又用電腦登錄的話,是會提醒IP不同,像小弟又在公司跟自宅也會登入刷公狗,也是三不五時跳提醒,樓主可以先查一下手機跟電腦的IP是多少,用以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用手機4G登錄又用電腦登錄的話,是會提醒IP不同,像小弟又在公司跟自宅也會登入刷公狗,也是三不五時跳提 ...

我不曾用手機登入本網站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密碼加些英文大小寫看看

密碼已有使用大小寫及符號 密碼強度:強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你的帳密被偷

2.你用VPN登入論壇

1.密碼已更改  密碼強度:強
2.未設定VPN(虛擬私人網路)

使用中華電信光世代100M 小烏龜DSL-6740C (非固定)

网友D:
Hinet PPPoE 動態IP每72小時會斷線重連,重新取得的IP不一定是同一區段。
圖中這兩個IP都屬於中華電信 Hinet, 但論壇軟體認為一個在「台灣」,一個在「台灣台北」,因此地點不同,提出警告。

我查了這兩段IP的WHOIS資訊,登記的名稱與地址實質都一樣,都是中華電信數據分公司,都在信義路同一地址,只是英文寫法稍有不同而已。

Hinet 並沒有對外提供 IP 屬於哪一個縣市的資料庫,因此,常常看到一些判斷錯誤的情形。

楼主:
引用 网友D:
Hinet PPPoE 動態IP每72小時會斷線重連,重新取得的IP不一定是同一區段。
圖中這兩個IP都屬於中華電信 Hine ...

了解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