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SIO計算機液晶偏光膜更換

楼主(2020-05-19):
各位先進大家好,這是一篇液晶偏光片更換的紀錄。

小弟手邊一台CASIO工程計算機FX-570MS,螢幕漸漸出現黑底而影響使用,
已經用了快20年,想丟又覺得可惜,寫信去問CASIO公司是否可以過保付費維修,
而原廠回信: 總社並未供應細部零件,故無法提供維修服務。
所以只好自己動手修看看,修壞了就當練功了....

下面兩張圖片是舞類型液晶螢幕常見的症狀。

01症狀

01症狀

02症狀

02症狀

背蓋移除之後,就開始移除上偏光片,下偏光片,銀底。
一開始還以為是上偏光片壞了,但是移除之後才發現沒壞,就當作練功了。

上偏光片移除

03施工

03施工

移除螢幕下方的金屬塊,不知道該金屬的用意,可能是為了整體的配重。

04施工

04施工

金屬塊移除,銀底露出。

05施工

05施工

06施工

06施工

大合照,有問題的是銀底與下偏光片,此時下偏光片還沒移除。

07施工

07施工

移除下偏光片

08施工

08施工

從網拍買了"銀底下偏光片+透光上偏光片"。
將銀底下偏光片黏上去。

09施工

09施工

再將上偏光片黏上去

10施工

10施工

上電測試,結果正確。

11施工

11施工

完工!又多了一台計算機繼續工作。

12完工

12完工

感謝各位的閱讀!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A:
請問 樓主 銀底下偏光片+透光上偏光片 購買時須要問角度多少?...

网友:
我這裡有兩台要不要也順便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 樓主 銀底下偏光片+透光上偏光片 購買時須要問角度多少?...

我印象裡是靠旋轉來看字,只是角度不對會浪費偏光片(裁切)
不對,請其他大大糾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 樓主 銀底下偏光片+透光上偏光片 購買時須要問角度多少?...

您好,有關角度問題跟您說明一下。

我一開始以為上偏光片壞了,所以移除上偏光片之後,發現是下偏光銀底壞了。
也就讓我決定了接下來要同時準備上下偏光片的維修材料。
我從網路上看到的說明,上下偏光片在這種應用下,相差90度即可適用。

所以假設有一張正方形的0度偏光片,在這個計算機螢幕大小的情況下,
上偏光片裁剪為65*25mm,
然後將上述的正方形偏光片轉90度,
再剪下一張65*25mm的下偏光片,這樣就可以確定兩張相差90度了。

在測試的時候,如果兩張偏光片同方向,會變成深色,看不到底下的東西。
照網路上的經驗看來,很多都是壞銀底的,所以說不定不用換到偏光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有關角度問題跟您說明一下。

我一開始以為上偏光片壞了,所以移除上偏光片之後,發現是下偏光銀底 ...

請問 樓主 下偏光銀底 須要角度確認 ?..
例1 : 先貼下偏光銀底 不管角度 , 上偏光片再轉90度 再貼上?..
例2 :  貼下偏光銀底 須要管角度 , 上偏光片再轉90度 再貼上?..
例3 : 不貼上偏光片 , 貼下偏光銀底 須要管角度.. 偏光銀底 如何看角度?...
例4 : 不貼下偏光銀底 ,  貼上偏光片須要管角度.. ( 知道方式).
望 樓主 再說明 ..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 樓主 下偏光銀底 須要角度確認 ?..
例1 : 先貼下偏光銀底 不管角度 , 上偏光片再轉90度 再貼上?..

您好:
有關你的問題,我盡可能的回復。

可以先參考這篇文章的內容:

數字電表液晶偏光膜更換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663-1-1.html

Q:下偏光銀底 須要角度確認 ?
A: 如果購買的下偏光片已經和銀底黏在一起,那就要確認下偏光片與上偏光片的角度。

以下是順序的說明:

〔 上偏光片 〕
〔 玻       璃 〕
〔 下偏光片 〕
〔 銀       底 〕

重點:
1. 上下偏光片有角度要相差90度的需求。
2. 很多情況是下偏光片與銀底之間的黏合材料老化造成黑底無法清楚顯示。
3. 承上,本論壇有先進在測試何種現成的銀底效果最好。因此只需要找到適合的黏合材料,幾乎可以0成本維修完畢。
4. 在下的維修情形是直接購買{下偏光片+銀底}已經互相黏好的現成材料進行維修。
5. 偏光片角度要自己找,所以也有人自己做治具來找到對的角度。

因此對於您的以下問題,其實還是有些前提要考慮的。

例1 : 先貼下偏光銀底 不管角度 , 上偏光片再轉90度 再貼上?..
ANS1 : 正確,如果下偏光銀底已經固定不再更動,那麼上偏光片只要和下偏光片差90度即可顯示。

例2 :  貼下偏光銀底 須要管角度 , 上偏光片再轉90度 再貼上?..
ANS2: 原則還是相差90度即可。

例3 : 不貼上偏光片 , 貼下偏光銀底 須要管角度.. 偏光銀底 如何看角度?...
ANS3: 在還沒貼上去之前,自己旋轉下偏光片銀底,直到可以顯示數字。但是離型紙還沒去掉之前可能會影響顯示效果。

例4 : 不貼下偏光銀底 ,  貼上偏光片須要管角度.. ( 知道方式).
ANS4: 正確,因為不知道下偏光片是什麼角度。

因為偏光片暗黑色的一張,上面不會說可以擋掉幾度的光線,所以一般都是靠旋轉的方式來找出角度。

以上希望對你有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