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TTY烤麵包機 HTR-2020 電磁鐵沒吸力

楼主(2020-05-19):
按下會通電但是沒磁力,請問前輩是哪個元件損壞了

网友A:
烤麵包機  有 電磁鐵嗎 ? 0.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烤麵包機  有 電磁鐵嗎 ? 0.0

有,
烤麵包器原理剖析與選購使用注意事項 -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台南 ...
https://tainan.bsmi.gov.tw/wSite ... /f1448789256277.pdf

网友:
照片多拍一些,看不出所以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
烤麵包器原理剖析與選購使用注意事項 -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台南 ...
https://tainan.bsmi.gov.tw/w ...

收到~ 所以可能是電磁鐵沒通電 先由磁鐵開始查電路. ^^"

网友C:
請檢查電熱絲是否有一組開路

電磁鐵的電源有經過一段電熱絲,若燒斷,手壓不放會熱,
手一放開就彈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檢查電熱絲是否有一組開路

電磁鐵的電源有經過一段電熱絲,若燒斷,手壓不放會熱,

我手壓住是會正常發熱的,只是沒磁性
電熱絲如果燒斷還會熱嗎

网友D:
https://bbs.pigoo.com/thread-28490-1-1.html
參考看看~
可能是調溫度的可變電阻出問題~

沒什麼圖不好判斷那裡出問題~

電磁鐵量線圈看有沒有斷路~
有斷就是壞了~

网友E:
曾經看過一篇維修文,清理接點氧化銅綠後修復。線圈先測量看看有沒有燒毀。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bbs.pigoo.com/thread-28490-1-1.html
參考看看~
可能是調溫度的可變電阻出問題~

線圈在機板上量測是有導通,不過紅黑棒交換量測有不一樣,有一邊是內組比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曾經看過一篇維修文,清理接點氧化銅綠後修復。線圈先測量看看有沒有燒毀。 ...

線圈量測紅黑交換量測兩邊的數據不一樣,是因為在機板上量的原因嗎

网友F:
線圈要拆下來量測比較準確,下壓看中間的家熱片是否會加熱變紅,如不會就是中間線圈有斷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手壓住是會正常發熱的,只是沒磁性
電熱絲如果燒斷還會熱嗎

前面說過,電熱絲有分路,其中有一小段電流流經電磁鐵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手壓住是會正常發熱的,只是沒磁性
電熱絲如果燒斷還會熱嗎

ㄧ般電熱絲有三片 ,你手壓不放,看所有的電熱絲是否都發紅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ㄧ般電熱絲有三片 ,你手壓不放,看所有的電熱絲是否都發紅就知道了

報告四片加熱都有發紅

楼主:
引用 网友F:
線圈要拆下來量測比較準確,下壓看中間的家熱片是否會加熱變紅,如不會就是中間線圈有斷線 ...

四面加熱都有發紅

楼主:
電磁鐵最外線銅綠斷線了,用土法接起來可以吸住了
完修,感謝前輩的指導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磁鐵最外線銅綠斷線了,用土法接起來可以吸住了
完修,感謝前輩的指導 ...

讚!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