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林冰箱Kr e2451請問各位大大,復電後,冰箱壓縮不動

楼主(2020-05-19):
歌林冰箱Kr e2451
請問各位大大,復電後,冰箱壓縮不動不會熱,風扇不動,除霜定時器沒滴答聲,開門電燈會亮,要從哪維修?
可能在你把電時它的位置剛好跑到了除霜的地方
所以插電後等十五至二十分如無動作應該是你的定時器壞了,
---------但手轉後,壓縮機也沒啟動

2)

沒壞1,3 接位有電阻,2是空接

沒壞1,3 接位有電阻,2是空接
如果你是啟動器壞進而無法啟動壓縮機,
----------但我拆了如圖,沒壞1,3 接位有電阻,2是空接(如圖
3)

沒壞1,3 接位有電阻,2是空接

沒壞1,3 接位有電阻,2是空接
啟動器這個是3P全通,還是對角通?

沒壞1,3 接位有電阻,2是空接

沒壞1,3 接位有電阻,2是空接

4)啟動電容1,2會因復電而燒壞嗎?

啟動電容1

啟動電容1

啟動電容1

啟動電容1

啟動電容2

啟動電容2

先感謝各位回覆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謝謝配合!

※你還有30分鐘以上的時間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本帖關閉。

楼主:
已改好了喔!

网友:
謝謝你的配合,也歡迎你加入痞酷網這個溫馨的家族。

网友A:
檢查一下恆溫器~~~

庫內燈會亮代表~橙色線有電,檢查恆溫器是否壞掉沒導通...導致後面的化霜定時器沒有運轉、
沒有電(不管是壓縮機運作、還是化雙電路)..

网友B:
都沒抓到重點,你都已經說了,壓縮機不動.風扇不轉,你看線路圖,這兩個東西是並聯,
你覺得兩個同時壞的機率有多高
你要找出這兩個零件的共通點,哪個零件壞會造成這兩個零件同時停擺

第3張照片中的定時器是不是有燒焦痕跡?

网友:
第三張圖,棕-綠阻抗多少?(參考第二張圖)

棕-黑短路!壓縮機才會啟動。

棕-紅短路(除霜)。

看看除霜定時器有沒有壞。

网友:
你的啟動器(PTC)是3P對腳通
有啟動電容跟運轉電容的 都是對腳通

网友C:
大拆一番,沒事也變有事,其他參考樓上網友
主控只有二處如圖籃框與紅框,就會造成失控,每增加一處變數就會增加。
紅框第一優先,有條件上下限溫度內靜態測試是導通。
籃框第二優先,主權不若紅框,不過當靜態測試成斷路,如條件夠正好定時切換至除霜或故障,才會有除霜與壓縮機二者不動作。
1白  共接(二線110V)
2茶  幾乎所有負載另共接點(二線110V)
3黑  提供室內風扇與壓縮機
4紅  負責除霜
活電測試1-2   1-3  1-4 哪個負載有無動作就會抓出來

楼主:
大大感謝告知,但1)請問如何活電測試1-2   1-3  1-4 哪個負載?2)如果測出是要換哪個零件?3)我的冰箱,是電源線被小朋友抽拔過多次,真怕是壓縮機燒壞了

補充內容 (2020-5-20 05:01 PM):
大大感謝告知,a)是用另一條有插頭剪斷的電線,火線接1,地線接3,如壓縮機會動就是2(恆溫器)壞了嗎?b)那請問活電測試1-2     1-4代表哪壞?先...

補充內容 (2020-5-20 05:02 PM):
先謝謝教導啦!

補充內容 (2020-5-20 05:09 PM):
C)是用另一條有插頭剪斷的電線,火線接綠線,地線接茶線,如除霜定時器不會動就是壞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拆一番,沒事也變有事,其他參考樓上網友
主控只有二處如圖籃框與紅框,就會造成失控,每增加一處變數就 ...

大大感謝告知,但1)請問如何活電測試1-2   1-3  1-4 哪個負載?2)如果測出是要換哪個零件?3)我的冰箱,是電源線被小朋友抽拔過多次,真怕是壓縮機燒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檢查一下恆溫器~~~

庫內燈會亮代表~橙色線有電,檢查恆溫器是否壞掉沒導通...導致後面的化霜定時器沒有運 ...

大大請問冰箱 恆溫器如何檢查,外觀看沒燒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請問冰箱 恆溫器如何檢查,外觀看沒燒掉

你知道恆溫器是哪一個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沒抓到重點,你都已經說了,壓縮機不動.風扇不轉,你看線路圖,這兩個東西是並聯,
你覺得兩個同時壞的機率有 ...

大大您好,  1)恆溫器在圖的左中旋紐(沒拍到,稍後補)(在綠筆圈出的末端)(接橙,茶色線的旋紐)目視無斷線,轉也正常,但如何測?---網路寫,但還是不懂,怕如大大寫的,沒壞結果拆壞了 ------- 將連接器或線束從端子上拔出(請勿拉扯線)。您可能需要使用一對針尖鉗去除連接器。日立維修站,檢查連接器和端子是否腐蝕。如果連接器被腐蝕,應該更換。測試恆溫連續性使用萬用表。將多重器設置為歐姆設置X1。在每個終端上放置探頭。當恆溫器冷時,多功能器應顯示為零,當溫暖時讀數為無限遠(根據型號,為40至90度)。如果恆溫器不通過此測試,應更換。
2)  接紅綠線是 除霜感應器(紅筆圈)
3)  圖右下角(用黃筆圈出)串聯白綠線,是 溫度熔絲

補充內容 (2020-5-20 04:46 PM):
4)大大請問,關“上方”的門,風扇也沒轉,是串聯的除霜定時器,及恆溫器故障嗎?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您好,1)恆溫器在圖的左中旋紐(沒拍到,稍後補)(在綠筆圈出的末端)(接橙,茶色線的旋紐)目視無 ...

恆溫器不是用目測的,也不是看線有沒有斷,線在冷凍庫內不會斷的啦~

你有三用電表嗎?
有的話用歐姆檔測量恆溫器的引線接頭兩個接點,若不導通就是恆溫器壞了,會導通應該是除霜定時器壞
不過我是猜恆溫器壞

网友D:
看你可不可以活線拿一條短路線做測試!橙色線對茶色線短路壓縮機或風傘動就是恆溫器壞,若茶色線對黑色線短路壓縮機或風傘動就是除霜定時器壞!小心點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可不可以活線拿一條短路線做測試!橙色線對茶色線短路壓縮機或風傘動就是恆溫器壞,若茶色線對黑色線短 ...

感謝各位大大,
找到原因了----橙色線對茶色線短路,壓縮機或風傘動,就是恆溫器壞---我就將恆溫器拆了,就是將黃筆圈起來已氧化處,磨乾凈
都沒花到錢,真感謝各位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