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普牌電扇(立扇)發出燒焦味,扇葉停擺,會引起火災呼..?

楼主(2020-05-19):
屋裡莫名出現燒焦味,仔細尋找味道來源,才發現立扇扇葉已停擺、電機外蓋溫度非常高(會燙手),電機外蓋的間隙有輕微油漬滲出,趕緊將立扇插頭拔掉...

該立扇兩個月前因馬達卡死、送電後扇葉不轉,分解清潔保養、並上油潤滑軸心及在軸套『海綿』灌『中油家庭潤滑油』潤滑,潤滑後運轉順暢,使用無異狀,直至日前扇葉停擺、出現燒焦味。

幸好,當時人就在同個屋子裡,聞到燒焦味就起身尋找味道來源,才沒有釀成災禍!

幾個疑惑請教前輩:

1.立扇馬達故障(不運轉)直到出現"燒焦味",此時溫度相當高,在這之前,為何溫度保險絲沒有動作(斷路),溫度保險絲也不是很可靠?

2.風扇軸套的海綿所上的"潤滑油",其燃點是否比風扇其他料件還低,遇高溫更容易起火燃燒? ( PS:馬達工廠於"軸套蓄油棉"使用的油,應是燃點較高的油,非像一般民眾有『油』就上,這點是我的猜測)

3.電扇是引起家庭火災的前段班,電扇大都有加裝溫度保險絲,為何電扇還會常引起火災,是溫度保險絲的保護效果不彰嗎?

以上疑惑,請前輩幫忙解惑,感謝

PS:老電扇故型號以無法辨識,請包涵

网友:
死人入塔的不少喔~~~~~

网友A:
大大你用的不是耐高溫黃油,短時間內油品很容乾掉容易再度卡死,
若不是黑心產品的話,通常電機裏的溫度保險絲會先開路,算保護機制.

另外提醒一下:
1.標題要把產品型號寫出來以利先進解答及後人查詢
2.要放照片的話請照版規上傳,並在寫完描述後再插入照片.
3.不熟的話可以在練習區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你用的不是耐高溫黃油,短時間內油品很容乾掉容易再度卡死,
若不是黑心產品的話,通常電機裏的溫度保險絲 ...

我在軸套的『蓄油綿』裡有灌油,兩個月的時間不至於乾凅,上次分解上油保養後,晚上都開一整夜,使用沒有任何異狀,運轉也沒任何異音,怎會無預警的忽然停擺,出現燒焦味...
怪!

黃油只能用在軸套及軸心上,但軸套上的蓄油棉也需要上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軸套的『蓄油綿』裡有灌油,兩個月的時間不至於乾凅,上次分解上油保養後,晚上都開一整夜,使用沒有 ...

這兩篇之前的討論供您參考:
淺談電風扇馬達軸心上不上油的問題
淺談電風扇馬達軸心上不上油的問題 Part II

小弟個人的經驗是上一次油個半年一年就回收掉了,
後期都改用直流扇省事又省電.

网友:
良心建議 換新品 ~

不然就自己加裝過溫保護裝置 ~

否則就不要再使用了 ~

网友B:
_

猜沒有溫度保險絲,
尤其是便宜貨。

現在的白牌AC電扇都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猜沒有溫度保險絲,
尤其是便宜貨。

同意Sandy姐不能再多,
這牌的電扇14吋的網路行情在400~499元,
這價位用料基本就是這樣,
我現在看到低價扇都不出手了,
拆裝上油到吸完油至少要花一小時(我都用恐龍192特調WD40),
不然小弟前後也撿了十支以上,
上完油丟公司邊疆單位使用,
半年到一年又卡死...丟掉.

网友:
每次遇到客人拿電風扇來修~
都會先問購買價是否為千元以上的~
不然都不會修~

太便宜的電風扇~
同 vivianshe 大大所說的~
維修幾個月後又GG了~

网友:
小弟是修過朋友菜市場買的便宜電扇,拆開檢查還真的沒有保險絲,不知道是不是剛好同機型(太久有點忘了)...

网友:
今天不知道在那裡看到報導說電風扇是最危險的電器~~~
如果連溫度保險絲都省了,的確有機會變成最危險的電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