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紅米 NOTE 6 PRO 無法正常開機 請教

楼主(2020-05-19):
紅米 NOTE 6 PRO  無法正常開機
充電時無充電指示

請教

按壓音量- 電源鍵會出現如下圖

在WIN10 下裝置會出現下圖,但檔案總管沒手機資料

謝謝指導

网友A:
有重刷過嗎?有抓到裝置應該可以刷機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重刷過嗎?有抓到裝置應該可以刷機看看!

沒找到如何重刷,才來請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沒找到如何重刷,才來請教

紅米NOTE6 PRO 刷機

你要找線刷包

不過要先解鎖,但是不開機怎麼解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紅米NOTE6 PRO 刷機

你要找線刷包

在WIN10 ,但檔案總管沒手機資料
無法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WIN10 ,但檔案總管沒手機資料
無法刷

國際開發版線刷包rom

這是國際開發版,先刷舊版,可以開機再下載穩定版卡刷。

你的是台灣版的嗎?

國際穩定版線刷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國際開發版線刷包rom

這是國際開發版,先刷舊版,可以開機再下載穩定版卡刷。

台灣版 紅米 NOTE 6 PRO

請問用什麼程式刷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台灣版 紅米 NOTE 6 PRO

請問用什麼程式刷機?

用MiFlash

SPFlashTool
都可以,都有免安裝可用,相關的教程要麻煩您搜一下。

線刷rom下載下來要用7zip解壓縮兩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MiFlash

SPFlashTool

https://www.kocpc.com.tw/archives/236441

网友:
這一篇主要是ROOT

手機怎麼掛的。用到沒電自己關機?

插上充電器充半個小時,看會不會好。

MiFlash

note6 pro 不是聯發科的可能不適合用SPFlashTool

楼主:
朋友的
用13個月就無法開機 公司說主板故障
只能還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的
用13個月就無法開機 公司說主板故障
只能還他了

可以用 高通9008工程線 救看看

网友:
按壓音量- 電源鍵會出現如下圖    。  請問單開機時是啥狀態!!  WIN能辨識到裝置,表示已經開機或有抓到可以線刷狀態,你要刷機也要確認目前的BOOTLOADER有沒解鎖,沒解刷不動!!

楼主:
手機已歸還了,謝謝大家熱心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