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誌大條了!烏骨雞學姐的TIGER PVM-A30R 熱水瓶故障

楼主(2020-05-19):
話說上個月烏骨雞學姐的虎牌熱水瓶故障了,據她說是突然就加熱變的很慢很慢.......,幾年前她的另一台象印熱水瓶是熱水出不來要我修,但是第二次我看是馬達故障就丟在一邊,這台再不幫她看一下可能會被趕出去。

2007年到現在也用了13年,不過熱水瓶就她跟瑪麗亞在用,看起來還很新。

打開底部的蓋子看有沒有軟柿子可撿?

結果失望了,加熱片有3極,用電表R*10 直接測量加熱片,紅綠兩端開路,綠藍兩端也開路,就只有紅藍兩端是導通。
藍圈接一個溫度保險絲到AC電源,也就是藍綠是主加熱,而藍紅就是副加熱(保溫),烏骨雞姐說加熱很慢應該是指保溫。
不過以電阻串聯的觀念來看加熱片,不管是藍綠或綠紅斷線,那藍紅也會斷線才對,為何這台的藍紅還能導通?這個要研究一下加熱片的線路才知道,或許它是兩個獨立的發熱芯也說不定。
歡迎有研究的會員說一下你的經驗。

等我修也不知道修不修的好,所以烏骨雞學去買台開飲機比較快,這台就丟在樓梯旁看我要不要動手修。

网友A:
報告!小弟在熱水器旁還有看到一支算盤,是配套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報告!小弟在熱水器旁還有看到一支算盤,是配套的嗎?

你是說看到這個嗎?

网友B:
2007年至今
真惜物網學姐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說看到這個嗎?

這叫做劍山~~阿母插花用的...

學姊不會拿這個給你~~~她都用榴槤殼{n_015:}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7年至今
真惜物網學姐

好聽是說為地球減少電子垃圾
實話是我含慢賺錢就省一點

其實我家的熱水瓶並不會24小時都插電,烏骨雞學姐都是早上才插電,晚上就斷電了,或許是這樣才能用這麼多年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說看到這個嗎?

釘子辣麼多,安啦~
如果只有寥寥幾根,代誌金價大條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說看到這個嗎?

老大拿來刷背用的嗎 ?

网友C:
繼電器 没起動 主要加熱線 未加熱  ~

這個算小菜一碟 ~

丟給 瑪麗亞 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說看到這個嗎?

所以我喵到的是同捆包,
老大收到的是豪華精裝版.

网友D:
綠圈螺絲拆開,端子拉起來看看,說不定壓接不良或斷在瓷環裡。

楼主:
引用 网友D:
綠圈螺絲拆開,端子拉起來看看,說不定壓接不良或斷在瓷環裡。

看過了,還很牢靠哩!

楼主:
引用 网友C:
繼電器 没起動 主要加熱線 未加熱  ~

這個算小菜一碟 ~

都直接量發熱片了,還繼電器沒起動~~~

网友E:
引用 楼主:
都直接量發熱片了,還繼電器沒起動~~~

愛護地球的優等生在這裡,很久以前給新生兒泡奶的象牌熱水瓶,小孩長大了就沒在用,都喝R.O.,某年冬天想來巧克力,就加熱不起來了,也是主加熱開路,剩保溫,它的加熱器是底部圓盤型,直接放棄找零件,找個別人丟棄漏氣的沒電動手壓的台製熱水瓶,拆了環狀加熱器套上象牌,反正只負責加熱,感溫還是原來的,用起來就都一樣,只是怕老婆在外會沒面子,怕她被笑,妳老公很厲害,妳都只能用舊貨,好吧,順便講一下麵包機,早期大陸還沒做麵包機,台灣開始製造的麵包機,底座,內桶,都各家自己的不一樣,後來老款內桶也買不到了,這幾年台灣的麵包機內桶,底座都是用大陸的,省的重複造輪子,我那吃灰的老麵包機就改造成,用對面的底座跟內桶,內桶約NT300,只要有一點掉漆就捨得換了,目前改好2台在用,等有美國時間的時候,就要寫個每個步驟可分開設定時間的功能,花錢也可以買到,只是我沒忘記我優等生的身分.

网友:
很久很久以前,我有處理一台虎牌的電熱水瓶.

拆開發現裡面的加熱絲[斷了].......嘗試接上也能用...但因為接得不好又不行了.

如果用小金屬管壓接,應當可以修復.

(我當時是用折的接的.....)

网友:
看到劍山出現!劍山不是山,見血不是血。
學姊沒這麼狠吧!

网友:
維修最大的障礙就是,拆開後找不到零件
(完全不會修不在此列)

前不久拆了我家浴室水龍頭上面的分水閥
上網找到一個專賣和成維修零件的賣家
看到照片很像哪,結果把自己拍的照片跟賣家的比對了半天
發現結構上有微妙差異,怕買了裝不上,只好放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愛護地球的優等生在這裡,很久以前給新生兒泡奶的象牌熱水瓶,小孩長大了就沒在用,都喝R.O.,某年冬天想來巧 ...

建議如果文字比較多,段落還是分一下,不然全部擠在一起也難閱讀。

网友:
我家熱水瓶都用到塑膠老化…就丟了,然後,我會把加熱片拆下來,因此積了不少加熱器,留下來還不知道要用在哪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聽是說為地球減少電子垃圾
實話是我含慢賺錢就省一點

沒再用 熱水瓶
好像有真空隔熱應該更省電

网友:
引用 楼主:
建議如果文字比較多,段落還是分一下,不然全部擠在一起也難閱讀。

的確沒分段看起來很累人,當時夜深了,僅剩的專注力都用在打字的內容,

打完也累了,就疏忽了應該要分段才好,下次一定要改進.

网友C:
引用 楼主:
都直接量發熱片了,還繼電器沒起動~~~

[加熱片有3極,用電表R*10 直接測量加熱片]

如果你只量 螺絲端子處 的阻抗  就不能代表 繼電器 有起動~

没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熱片有3極,用電表R*10 直接測量加熱片]

如果你只量 螺絲端子處 的阻抗  就不能代表 繼電器 有起動~  ...

一樓就有說明,發熱片是不是串聯的方式我沒有拆開看不知道,當然也有可能你說的這種情形,不過發熱線應該會以圓圈方式安排才是。
不管繼電器有沒有啟動,如果直接量發熱片都斷線了,那就算繼電器啟動也是沒用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樓就有說明,發熱片是不是串聯的方式我沒有拆開看不知道,當然也有可能你說的這種情形,不過發熱線應該 ...

我是 懶的 畫啦~

你是 老大 應該很 瞭解 才對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 懶的 畫啦~

你是 老大 應該很 瞭解 才對 ~

其實這篇只是在說明如果是發熱片故障了,實在也沒有修理的價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這篇只是在說明如果是發熱片故障了,實在也沒有修理的價值了。

有可能只是 斷線 而已 ~

還是要 拆開 才會見真章~

网友F:
網路上借圖,最後想刪掉,沒想到變這樣

補充內容 (2020-5-20 09:20 PM):
最後一張想刪掉,沒成功變成帶檔名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網路上借圖,最後想刪掉,沒想到變這樣

我幫你刪了

网友G:
可能和大同電鍋的加熱片一樣配置,主加熱線和保溫線是並聯的,加熱時,主加熱線和保溫線是同時作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可能和大同電鍋的加熱片一樣配置,主加熱線和保溫線是並聯的,加熱時,主加熱線和保溫線是同時作用

大同電鍋的加熱片一樣配置,主加熱線和保溫線是並聯的...

傳統大同電鍋主加熱線和保溫線是串聯的。

大同電鍋主加熱線和保溫線是串聯的。

大同電鍋主加熱線和保溫線是串聯的。

网友:
heater斷線的機會很高,確實可以用壓接的方式修復,有時間可以再拆下來研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大同電鍋的加熱片一樣配置,主加熱線和保溫線是並聯的...

傳統大同電鍋主加熱線和保溫線是串聯的。

借用你的圖修改說明, 請勿見怪, 以我的經驗和認知, 我認為大同電鍋加熱片的配置, 還是以並聯為是, 如有錯誤尚請指正! 紅線, 綠線, 藍線, 是為了一併說明樓主的熱水瓶接線, 大同電鍋的接線實際上是沒有區分顏色!

网友:
加熱片故障先別丟,抽水馬達還是可以留起來備用的,馬達若壞了真得更難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