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各位大大,華碩液晶Vh203,插電後電源紅燈一直閃

楼主(2020-05-20):
請問各位大大,華碩液晶Vh203,插電後電源紅燈一直閃,其它無反應,要換哪個零件?  謝謝各位大大

网友A:
都沒數據 又要瞎子摸象了
1. 打開後蓋 電容懷孕的都換掉
2.換台液晶

网友:
沒有電源板及主板照片,更沒有任何測量數據,只問要換哪個零件?當然只能告訴你是整台液晶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沒數據 又要瞎子摸象了
1. 打開後蓋 電容懷孕的都換掉
2.換台液晶

感謝各位大大回覆,華碩液晶Vh203,
1)  打開後看不到懷孕(燒掉漲大)的電容,也沒看到燒掉的零件,請問各位大大插電後,電源紅燈一直閃,是要從哪個零件檢測,
黃筆圈的4顆螺絲拆下,機板正面卡到插座,有排線,拔不下來,要繼續拔嗎?真怕拆斷排線
3) 插電後,電源紅燈一直“閃”,是要從哪個零件先檢測,  測量哪棵電容,或2極體的數據?
先謝謝各位大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回覆,華碩液晶Vh203,
1)打開後看不到懷孕(燒掉漲大)的電容,也沒看到燒掉的零件,請問各 ...

看不到電源機板的正面元件,如何得知是否電容或其他元件異常?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回覆,華碩液晶Vh203,
1)打開後看不到懷孕(燒掉漲大)的電容,也沒看到燒掉的零件,請問各 ...

插座的螺絲可以拆吧?卡到的地方拍出來,大家會給你意見看要如何拆~站上很多有經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插座的螺絲可以拆吧?卡到的地方拍出來,大家會給你意見看要如何拆~站上很多有經驗的 ...

謝謝大大回覆,
1)插座無螺絲可拆,卡到的地方回家晚點拍出來,
2)但有先查了-----------面版變壓器那邊的電容是很容易暴漿的~我再仔細看看
3)我不是電源指示燈~雙色起閃,只閃紅色,所以小主板應沒壞!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回覆,
插座無螺絲可拆,卡到的地方回家晚點拍出來,但有先查了-----------面版變壓器那邊的電容 ...

那可能需要某個特殊角度才拿得出來?如果是VGA的插座,旁邊兩個六角螺絲轉開就可以拿得出來的

网友:
電源插座薄鐵片拆下來即可,有小卡榫仔細觀察便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到電源機板的正面元件,如何得知是否電容或其他元件異常?

謝謝各位大大回覆,
1)但有先查了-----------面版變壓器那邊的電容是很容易暴漿的~我再仔細看看,但電容用紅筆圏出1-5顆  ,看不出有爆漿
2)我不是電源指示燈~雙色起閃,(只是閃紅色,)所以小主板應沒壞
3)  黃色筆圈出,有高溫的黑灰塵,這2顆電晶體,有鐵片散熱,應不會壞吧?
4)還有哪些要檢測的?
先謝謝各位大大

楼主:
先謝謝各位大大回覆,
1)我不是電源指示燈~雙色起閃,(只是閃紅色,營幕都沒反應),那是代表甚麼?
2)主版也拆了,看不出那爆漿?
3)網路查是靠盡電源那顆電容易爆漿,但請問是哪棵?

先謝謝各位大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謝謝各位大大回覆,
1)我不是電源指示燈~雙色起閃,(只是閃紅色,營幕都沒反應),那是代表甚麼?
2) ...

你有沒有先用電表量看看電源板輸出電壓有沒有出來....?至少待機電壓有沒有出來?

楼主:
先謝謝各位大大回覆
電源板輸出在哪,可用紅圈畫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謝謝各位大大回覆
電源板輸出在哪,可用紅圈畫嗎?

你沒有電子基礎,要修好這台沒那摩簡單
這不像冰箱,有機械式零件

网友:
沒有電子基礎?!~~~送修!~~結案~~~

萬一弄出人命論壇就上新聞了~

网友:
不會修就買塊板來換,還不行就送修或回收換台新電視吧!不是只有換換電容就會好的,

网友:
第一、放錯版區
第二、不懂也不做功課…

网友:
一直閃是有元件短路,
沒有電子電路基礎, 是不可能搞定的.

找維修店家送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