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發問]儲水統還有水但RO機卻開始製水

楼主(2020-05-20):
請問高手們,
半年前突然發現以下現象,儲水桶是滿的,鵝頸出水約1L之後,機器便自動啟動製水。
剛裝RO機時印象是要出水2~3L才會啟動製水,原本以為儲水桶故障,換了一咖結果發現猜錯了,
請問是哪裡有問題?高壓開關嗎?

网友:
應該是滿水開關(壓力開關)故障了~~

网友:
使用過很多套RO,感覺這現象很正常,不同廠牌高壓開關靈敏度不同,也可以說是高低壓作動壓力不同,有的滿水時開龍頭取水也會瞬間啟動,關閉出水又停止製水,只要滿水會停止製水就算正常吧。

以前甚至還做一片電路板,檢知高壓開關連續ON一段時間才開始製水,就是為了消除取水時的頻繁啟動,後來換了一台新的RO,高壓開關的上下限就拉開很大,不會動輒啟動製水,所以這種現象單純是檢知高壓那顆微動開關動作上下限差異。

儲水桶空氣壓力不足也會有這種現象,儲水桶是利用壓縮空氣當彈簧,空氣量太少也會有這種現象,可以用腳踏車打氣筒補氣試試看。

网友:
請檢查儲水桶 的壓力值,
儲水桶的預填充壓力是6psi

网友:
手打打氣機打10幾下就好了

楼主:
感謝以上大大經驗分享,經過更換儲水桶無效之後,換掉高壓開關(滿水開關)
機器已恢復正常運作,DIY經驗值g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