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各位大大14吋風扇有翁翁聲但無法轉?已換電容

楼主(2020-05-20):
請問各位大大14吋風扇有翁翁聲但無法啟動轉?電容以前的是3μF,已換新,馬達也潤滑,可用手轉動,還要換甚麼?先謝謝各位大大

网友:
有上油嗎

网友:
這是沒有移相的現象,拆開馬達量各組線圈是否有阻抗,或插電用手用利轉動葉片幫助啟動讓他轉上來!

网友:
電容兩端量看看有沒有阻值,大概3~400吧, 如果沒有差不多可以丟了(某繞組斷了),不然就要努力一點找找斷點

网友:
風扇有翁翁聲但無法啟動轉,電容3μF已換新,馬達(前後銅套)也潤滑,可用手轉動,還要換甚麼?當然直接換台新電扇最快 ! 馬達繞組有無斷線測試方法,除用電表量外,可分別在通斷電時轉動扇葉,斷電時可轉動,通電時嗡嗡叫轉不動就是中鏢了 !

网友:
廠牌型號註明一下,會用電表就測量一下線圈,
什麼都不會的話,雜牌的電扇就回收吧!

网友:
請送回收,線圈斷線.

网友:
用手轉動馬達的軸心,軸心要很輕不能卡卡,要加針車油,不能加機車機油 (機油黏稠度過高,用久機油乾掉黏稠度更高,會黏卡住軸心)

馬達的軸承或軸承座太鬆了,馬達定子的線圈通電後產生磁場,轉子受到定子的磁力吸引,因為軸承或軸承座太鬆轉子會被吸偏一邊,碰到定子卡住,或是你馬達的軸心拆下來沒組裝好 , 通電不轉產生交流磁場的翁翁聲

用電表量一下馬達線圈,起動線圈及運轉線圈,電阻較大是起動線圈,馬達起動線圈斷了或燒毀,通電一樣也是只有翁翁聲不轉,用手幫它轉一下起動才會持續轉

网友:
把溫度保護FUSE用工具短路試試,看可不可以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