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菲力普HD4412黑晶爐無動作

楼主(2020-05-21):
小弟我有爬過幾篇文章,常說的三顆電容5-9-24v電壓都有正常,晶片20-21腳是5V。請問那兩顆黃綠色電容插電量測應該要多少電壓
比較異常的是那顆黑色繼電器量不到電壓

网友A:
不動作,如果量保險絲沒斷,我第一個會把微動開關換掉,一般微動開關都會氧化,造成阻抗過高,然後就無法判讀,這種電路一般都是讀阻值來判斷你按什麼鍵,阻抗變大就會造成無法判讀的~至於安規電容只要沒有short,應該都沒壞吧?

网友B:
Relay接點交流部分
Relay的共點接2燈絲共點, 常開點接AC1
2燈絲的另一端各經過一個TRIAC接到AC2

Relay線圈直流部分
一端接V1,一端接Q9 C腳, Q9 E腳接到V0 (V1-V0: 24V)

TRIAC G腳 & Q9 B腳皆受控於MCU,所以MCU沒動作,你在Relay上怎麼量得到電壓?
5-9-24V都有了,先確定ON/OFF按鍵有沒有問題吧!!

网友C:
看一下紅色圈起來的電阻腳位有沒有跟銅箔短路,這個電阻是控制面板經由排線下來屈動Q9再屈動Q10再屈動繼電器的控制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紅色圈起來的電阻腳位有沒有跟銅箔短路,這個電阻是控制面板經由排線下來屈動Q9再屈動Q10再屈動繼電 ...

報告,沒有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動作,如果量保險絲沒斷,我第一個會把微動開關換掉,一般微動開關都會氧化,造成阻抗過高,然後就無法判 ...

按鍵也有解焊下來測試ok有動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Relay接點交流部分
Relay的共點接2燈絲共點, 常開點接AC1
2燈絲的另一端各經過一個TRIAC接到AC2

報告按鍵沒問題
MCU是量20跟21腳有5V,不知道正確電壓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鍵也有解焊下來測試ok有動作

你的ok是指按下按鍵阻值接近0 ohm嗎?我也不確定這種電路的容錯度是幾ohm~另外就是電容囉,電容先確認有沒有短路~再不行,就把電容都換了吧~

网友:
感覺D3旁邊的二極體,反光看不清楚D幾,好像是燒斷了吧?PCB都黑了,不知道有量過D*的好壞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報告按鍵沒問題
MCU是量20跟21腳有5V,不知道正確電壓嗎

我手繪的電路是HD4413的,MCU是DIP 20pin做在電源板這邊,
你的是HD4412的,,MCU是SMC做在操控面板那邊,所以腳位不同,我也不知道這電壓對不對?
不過如果確定5V有到MCU,然後上電,燈也全不亮,風扇也不轉,按ON/OFF鍵全無反應,推測可能是MCU沒有動作(一般設計一上電會自檢,我忘了這型會不會?)
或許可清清板子試試,或者確定RESET跟OSC電路是否良好?(還有你OSC旁邊的正面電路板看起來怪怪的,是MCU過熱造成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手繪的電路是HD4413的,MCU是DIP 20pin做在電源板這邊,
你的是HD4412的,,MCU是SMC做在操控面板那邊,所以 ...

那個怪怪顏色是黏那顆X2的咖啡色膠

楼主:
請教一下,這顆X2很小顆這個是什麼名稱
原本翻開看都有銅綠,想要量測背面焊腳電壓
紅黑棒一碰突然聽到繼電器ㄎㄧㄚ的做動聲
在按開關然後按右鍵鈕就開了
請問那顆是在驅動繼電器的嗎

楼主:
請問加熱管前後閃爍亮是正常嗎?
還有關電源後風扇還一直轉

网友:
這個符號是振盪器他是用於驅動mcu的計算速度及內部計時週器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加熱管前後閃爍亮是正常嗎?
還有關電源後風扇還一直轉

osc清理乾淨一點應該就好了,
關機後風扇維持轉動一陣子是設計散熱完才停止,加熱管輪流加熱也是它原本在低熱檔的設計

楼主:
引用 网友B:
osc清理乾淨一點應該就好了,
關機後風扇維持轉動一陣子是設計散熱完才停止,加熱管輪流加熱也是它原本在 ...

請問osc是那顆震盪器的簡稱嗎?
目前我插頭拔掉在按啟動就沒有動作
我只要用金屬觸碰震盪器其中任何一腳就會聽到繼電器的聲音,就可以在啟動了,只要不拔插頭就都能正常開關,但是拔掉後又要再碰一次才能動作
再請問一下那顆該如何做清理動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osc是那顆震盪器的簡稱嗎?
目前我插頭拔掉在按啟動就沒有動作
我只要用金屬觸碰震盪器其中任何一腳 ...

就是叫震盪器,如果清潔補焊無效的話,有料就把那顆還有旁邊2顆陶瓷電容一起換掉比較快

网友:
我不會修只會換零件試試看,
兩個震盪器和旁邊的陶瓷電容都換掉試試吧!

楼主:
C6跟C9嗎
我用金屬觸碰震盪器背面兩腳焊點其中一點就會有啟動聲是什麼原因呢

楼主:
請問有人知道這顆X2震盪器的型號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有人知道這顆X2震盪器的型號嗎

可能需要你把它弄乾淨點,拍張照吧~那上面應該有寫字才是,只是可能需要高倍的放大鏡才看得清

網路圖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C6跟C9嗎
我用金屬觸碰震盪器背面兩腳焊點其中一點就會有啟動聲是什麼原因呢 ...

補焊把焊點焊小一點…或許就可以起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需要你把它弄乾淨點,拍張照吧~那上面應該有寫字才是,只是可能需要高倍的放大鏡才看得清

是這個型號嗎
是要補焊小點一些才好喔!我還想說不夠給它補了一大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這個型號嗎
是要補焊小點一些才好喔!我還想說不夠給它補了一大坨

不確定是這個型號喔,只是網路找圖跟你說明上面應該有寫振盪頻率的

我有遇過的案例是因為焊點太大,容值太大,導致crystal不起振,經驗分享囉

楼主:
請問有沒有人知道這顆震盪器的型好呢
因為我已經把整顆都刷到銀色面了還是沒有字
拜託神人快快出現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有沒有人知道這顆震盪器的型好呢
因為我已經把整顆都刷到銀色面了還是沒有字
拜託神人快快出現吧 ...

標示是 S861,不知道是多少頻率的?
你先試試隨便找個廢板的32.768kHz接上去看會不會動作?

補充內容 (2020-6-1 04:27 PM):
應該是Citizen 的CFS系列,S似乎是Standard頻率(指32.786KHz)的代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標示是 S861,不知道是多少頻率的?
你先試試隨便找個廢板的32.768kHz接上去看會不會動作? ...

對了,請教一下,這個原件好不好找,通常什麼家電內會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了,請教一下,這個原件好不好找,通常什麼家電內會有

石英鐘裏有,主機板上也有,不過有可能是插件型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對了,請教一下,這個原件好不好找,通常什麼家電內會有

主機板南橋旁有一顆,
有計時或時間顯示的小家電應該大部分都會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機板南橋旁有一顆,
有計時或時間顯示的小家電應該大部分都會有

請問一下,我有找一個時鐘的震盪器換上一樣要用金屬觸碰焊腳才會觸發,我往震盪器兩腳前C17跟C24陶瓷電容的焊腳觸碰也是會動作
請問這兩顆電容是30J使用電錶X10k錶針完全沒一點點晃動,是容量太小的關係嗎?有沒有正常呢!

楼主:
今天買了一顆新的32768震盪器,還有2顆30p陶瓷電容,原本機上是30j但材料行沒有所以拿30p。回來3樣全換掉一樣是要碰焊腳才可以觸發繼電器,請問還有可能是哪邊問題嗎

网友D:
以1樓照片的那種型式的32768石英震盪子而言,  通常它的諧振負載電容 CL 值為 12.5 pF

諧振電路雜散電容值 : 兩PIN間 以及 PCB材質 考量下  粗估為 3~5 pF ,,,, 取 3.5 pF
諧振電容值(C17跟C24兩個串接) =負載電容 - 雜散電容值 => 12.5 -  3.5 = 9 pF
C17跟C24兩個串接 = 9 pF ;
取 C17= C24 = 18 pF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1樓照片的那種型式的32768石英震盪子而言,  通常它的諧振負載電容 CL 值為 12.5 pF

諧振電路雜散電容 ...

請問一下高手,這樣的意思是指。。。要加大量電容的數字嗎
經過詳細的谷狗一下,是不是我要把那兩顆30p的電容換成兩顆18p電容呢
好像也不對,是不是原有的30要在加上18=48pf的電容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高手,這樣的意思是指。。。要加大量電容的數字嗎
經過詳細的谷狗一下,是不是我要把那兩顆30p的 ...

原有的30 pf    改成 18 pf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有的30 pf    改成 18 pf  。

對了,18Pf如果沒有,還有什麼替代型號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對了,18Pf如果沒有,還有什麼替代型號嗎

18 Pf 以下的先考慮  如: 12 ~ 18 Pf  ;
不好找時 再考慮18以上 如: 22 Pf

補充內容 (2020-6-7 09:18 PM):
若有多餘的 30PF , 你可以先兩個30 PF 串接當一個 15 PF用
畢竟只是先評估試驗 , 真實是否會尚未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18 Pf 以下的先考慮  如: 12 ~ 18 Pf  ;
不好找時 再考慮18以上 如: 22 Pf

這種串聯會變更小哦
後面公差值J跟P不一樣有沒有差
如果單顆10PF的可以用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這種串聯會變更小哦
後面公差值J跟P不一樣有沒有差
如果單顆10PF的可以用嗎 ...

電容串聯會變小
J 是誤差值  ,  P 是pico國際單位系統 10的負12次方,
單顆10PF  ...不知道  請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電容串聯會變小
J 是誤差值  ,  P 是pico國際單位系統 10的負12次方,
單顆10PF  ...不知道  請試試 ...

那並聯會變大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18 Pf 以下的先考慮  如: 12 ~ 18 Pf  ;
不好找時 再考慮18以上 如: 22 Pf

今天試了2顆30的電容串連一起跟換10的電容,兩種方式都一樣沒動作,都一樣要觸碰紅圈處4個點的其中一點才會觸發繼電器,如果插頭沒拔就可以正常重覆開關,但只要插頭拔掉就要再觸碰一次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試了2顆30的電容串連一起跟換10的電容,兩種方式都一樣沒動作,都一樣要觸碰紅圈處4個點的其中一點才 ...

也許跟震盪電路無關
而是RESET 電路失效有點問題

但是 觸碰紅圈處震盪電路 引起RESET 動作

你再看看 IC 編號 找DATASHEET 的 RESET 腳 會有RESET 應用電路
通常是RC 電路 再對應到實物上 試著更動其RC

此前順便看看 IC VCC 是否正確

如果沒什發現 我也沒更多的想法了

网友C:
你可以嘗試在振盪器的二支腳並聯觸發一個10M歐姆電阻試試看會不會自然起振、不一定有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買了一顆新的32768震盪器,還有2顆30p陶瓷電容,原本機上是30j但材料行沒有所以拿30p。回來3樣全換掉一 ...

你有補焊過那顆ic連到晶振的腳嗎?說不定補焊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補焊過那顆ic連到晶振的腳嗎?說不定補焊就好了?

那顆ic的腳很細呢,會不會有風險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許跟震盪電路無關
而是RESET 電路失效有點問題

ic的vcc是不是20跟21腳,爬前文有量測過是5v,但不知道電壓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嘗試在振盪器的二支腳並聯觸發一個10M歐姆電阻試試看會不會自然起振、不一定有效! ...

請問10m電阻是不是跟震盪器兩支腳焊在一起
是黑棕藍後面公差顏色沒關係吧

楼主:
增加電阻後一樣是要觸碰才會啟動繼電器
是不是可以拉條線出來外面用摸的,就像指紋辨識一樣。。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顆ic的腳很細呢,會不會有風險

腳很細,用液態的助焊劑也是可以焊得很漂亮~沒把握就看要不要先找個廢板來試試,焊得好,不會造成短路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腳很細,用液態的助焊劑也是可以焊得很漂亮~沒把握就看要不要先找個廢板來試試,焊得好,不會造成短路就 ...

嗯,我也都有用錫油的習慣,怕會流到旁邊的腳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我也都有用錫油的習慣,怕會流到旁邊的腳

我說的是這種的~

它可以控制不會留下太多錫在pin腳上面,更可以避免錫絲導致short

網路圖片

网友D:
能不能 說明一下IC 編號
我幫你看 RESET 是哪一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 說明一下IC 編號
我幫你看 RESET 是哪一腳

SH67P54P
1001-E  06
N4N6H-8
字很小應該是這樣

网友D:
SH67P54P
DATASHEET 來源:  https://manualzz.com/doc/6909296/sh67p54---sinowealth%EF%BC%81

摘要RESET 電路   腳位在[27]   你試著檢查RC  或 手動RESET 玩看看

照片中的 10KR  0.1uF 先檢查 , 可以觸碰短路這個電容 釋放後機器能不能動
必要時檢查 紅方框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SH67P54P
DATASHEET 來源:  https://manualzz.com/doc/6909296/sh67p54---sinowealth%EF%BC%81

經過測試27腳觸碰不能啟動繼電器
但25腳就是照片左紅圈震盪器的那一支腳
用金屬物去觸碰就會聽到ㄎㄧㄚˋ一聲
再按開關就能動作了
上次在電容腳接一線出來被電到

网友D:
引用 楼主:
經過測試27腳觸碰不能啟動繼電器
但25腳就是照片左紅圈震盪器的那一支腳
用金屬物去觸碰就會聽到ㄎㄧㄚˋ ...

~~ 觸碰短路這個電容 ~~ , 並不是 只觸[27]這隻腳
是說 將RESET [27]這隻腳 對 GND短路後釋放 ( 0.1uf  兩端是 [27]--GND )
也就是說 手動重置RESET

另外請量測  [27]  的直流電壓 以及  它的電阻另一端(也就是Vcc) 的直流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D:
~~ 觸碰短路這個電容 ~~ , 並不是 只觸[27]這隻腳
是說 將RESET [27]這隻腳 對 GND短路後釋放 ( 0.1uf   ...

所以是把0.1uf電容兩腳直接短路,這動作是不插電的狀況使用嗎?

再來27跟20腳插電時量測直流電壓嗎?

网友(2020-06-20):
引用 网友D:
以1樓照片的那種型式的32768石英震盪子而言,  通常它的諧振負載電容 CL 值為 12.5 pF

諧振電路雜散電容 ...

SIMON1016 大大說明的好詳細喔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所以是把0.1uf電容兩腳直接短路,這動作是不插電的狀況使用嗎?

再來27跟20腳插電時量測直流電壓嗎? ...

1. 不插電
2. 焊一條電線  在 RESET 上 , 另一端剝皮露銅  作用:下一步碰觸短路 GND
3. 插電開機
4. 前述 RESET電線 碰觸短路 GND , 然後釋放
5. 觀察設備運作情況

以上稱為 手動重置

6. 若是無效 請量取 照片裡 標示點 的電壓 , ( 其他外接電路板上的VCC---GND  不接受 )
       Vcc    對 GND
       Reset 對 GND

7. 若是 前述 [6.] RESET  未到 80% Vcc ,
    請檢查 框內相關RESET VCC監測電路 , 或拆除檢查那兩個晶體後
   重複 [ 1. ~5. ] 手動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不插電
2. 焊一條電線  在 RESET 上 , 另一端剝皮露銅  作用:下一步碰觸短路 GND
3. 插電開機

今天有先焊一條線在27腳的電容上
再來一樣用金屬觸碰震盪器腳位使其開機
然後27腳去觸碰GND他就關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不插電
2. 焊一條電線  在 RESET 上 , 另一端剝皮露銅  作用:下一步碰觸短路 GND
3. 插電開機

第六點
量測VCC跟RESET對GND電壓都在3.7V這樣的電壓不知是否正確

网友D:
引用 楼主:
第六點
量測VCC跟RESET對GND電壓都在3.7V這樣的電壓不知是否正確

注意上圖DATASHEET 框起的電壓
30KHz-8MHz    VDD 4.5~6V

DATASHEET 框起的VDD即 Vcc , 你之前 1# 說的 三顆電容5-9-24v電壓都有正常,晶片20-21腳是5V。

你現在開始追查 板子上的 Vcc 以及 GND 線路, 一直反著追回去 看是那些點差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注意上圖DATASHEET 框起的電壓
30KHz-8MHz    VDD 4.5~6V

請問一下我量出3.7v的那個電壓正確嗎?

再來是從GND我點一個黑點處用黑棒固定,然後用紅棒循黑線的點量測到黃線每個點記錄電壓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我量出3.7v的那個電壓正確嗎?

再來是從GND我點一個黑點處用黑棒固定,然後用紅棒循黑線的點量 ...

3.7v的那個電壓  需要5V

你先量 61# 圖裡 黃/黑 在排線端是否為 5V

若是 5V : 就排線端此兩點 外加拉線兩條  到 58# 指定的那兩點 (你量到3.7v的那個電壓 的那兩點)
若是 3.7v  那由排線往 源頭 繼續量

网友:
#53
10K電阻照老男孩的方法,改為300Ω~500Ω試試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MQ16mi3dY

楼主(2020-07-23):
引用 网友D:
注意上圖DATASHEET 框起的電壓
30KHz-8MHz    VDD 4.5~6V

之前用指針的量測比較不準,近期買一台電子式的
黃線處量到底都是5.26v
跨過藍圈處10k電阻變成0.55v
紅色箭頭處也是一顆電阻量起來很小只有3.7mv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之前用指針的量測比較不準,近期買一台電子式的
黃線處量到底都是5.26v
跨過藍圈處10k電阻變成0.55v

先將 那兩個 長相似 電晶體的 靠近 RESET 的那隻PIN腳 拆下斷開
如下圖 黃圈處 將其斷開  技巧若不行 就整顆拆下
使得單純 像 53# 原IC建議圖那樣
再試機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加熱管前後閃爍亮是正常嗎?
還有關電源後風扇還一直轉

這都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將 那兩個 長相似 電晶體的 靠近 RESET 的那隻PIN腳 拆下斷開
如下圖 黃圈處 將其斷開  技巧若不行 就 ...

那邊有兩顆晶體,只要拆下你圈黃色那顆
然後在照53#的1-5動作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邊有兩顆晶體,只要拆下你圈黃色那顆
然後在照53#的1-5動作嗎

對,只要拆下你圈黃色那顆
然後在照58#的1-5動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對,只要拆下你圈黃色那顆
然後在照58#的1-5動作

拆下電晶體後重複1-5沒動作

网友D:
引用 楼主:
拆下電晶體後重複1-5沒動作

6. 若是無效 請量取.....
          Reset 對 GND 的電壓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對,只要拆下你圈黃色那顆
然後在照58#的1-5動作

請問一下,我看圖片那顆是10K歐姆的電阻
可是我拆下量是100k歐姆。粽黑黃金
我是否要改成粽黑紅金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我看圖片那顆是10K歐姆的電阻
可是我拆下量是100k歐姆。粽黑黃金
我是否要改成粽黑紅金呢 ...

棕黑黃是100K沒錯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我看圖片那顆是10K歐姆的電阻
可是我拆下量是100k歐姆。粽黑黃金
我是否要改成粽黑紅金呢 ...

100k 比 10K歐姆的電阻充電電流小,RESET 時間拉長,這是好事不用改。

必較擔心是...  VCC 與 RESET 電壓 昇得不夠高,所以要量他們 。

楼主:
引用 网友D:
6. 若是無效 請量取.....
          Reset 對 GND 的電壓 ?

reset對Gnd電壓是5.1目前是換10K電阻,在電阻前端是5.26

网友D:
引用 楼主:
reset對Gnd電壓是5.1目前是換10K電阻,在電阻前端是5.26

都恢復吧, 這些看來沒問題

抱歉
浪費這麼多時日,這問題我解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恢復吧, 這些看來沒問題

抱歉

看來我這台是機王
很感謝您這些時日的不吝指教
非常謝謝你的耐心回覆

网友E:
辛苦了,樓蓋的這麼高……我來一句好了。感覺像是起振有問題,從 OSCI 直接灌 32768 的信號進去就知道了。

用 555 或兩顆晶體組一個大概 32KHZ 的非穩態多諧振盪器就好。這玩意不需要用到什麼精確的信號。不知道怎麼弄的話可以寄去給願意接手的人處理。

還有最重要的一點是,電源要先確保穩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辛苦了,樓蓋的這麼高……我來一句好了。感覺像是起振有問題,從 OSCI 直接灌 32768 的信號進去就知道了。

高手可以指點一下嗎?小弟我真的已經迷失了……哈

网友F:
引用 楼主:
高手可以指點一下嗎?小弟我真的已經迷失了……哈

看了很久,好像沒測量過諧振電容

諧振電容的容值是一樣的,測試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了很久,好像沒測量過諧振電容

諧振電容的容值是一樣的,測試看看吧!! ...

請問一下是哪一個,要解焊下來量測嗎?
你又讓我看到一絲希望了。。。哈

网友F: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是哪一個,要解焊下來量測嗎?
你又讓我看到一絲希望了。。。哈 ...

晶震旁的諧振電容,一左一右,圖上有標,諧振電容的容值是一樣的

你在線測只能測有沒短路,容值要拆下量比較準

楼主:
引用 网友F:
晶震旁的諧振電容,一左一右,圖上有標,諧振電容的容值是一樣的

你在線測只能測有沒短路,容值要拆下量 ...

网友F:
看一下電路,跟晶震相連的那2顆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一下電路,跟晶震相連的那2顆電容!!

晶振兩腳是接C17跟C24
那兩顆容值都很小,我用指針的量不出來
電子的那台也沒量電容的檔位,請問一下還有什麼方法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晶振兩腳是接C17跟C24
那兩顆容值都很小,我用指針的量不出來
電子的那台也沒量電容的檔位,請問一下還有 ...

按規格換掉試試!!

楼主:
c17跟c24在31樓的時候已經有更換過
還嚐試把兩顆30的電容串聯使容值變小
也有更換更小10的測試過
都一樣要拿金屬觸碰振盪器的一腳才會聽到ㄎㄚ一聲後才能啟動電源

网友F:
引用 楼主:
c17跟c24在31樓的時候已經有更換過
還嚐試把兩顆30的電容串聯使容值變小
也有更換更小10的測試過

繼電器有換過或測試嗎?

電晶體測試一下,有可能是漏電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繼電器有換過或測試嗎?

電晶體測試一下,有可能是漏電問題!!

可以指導一下方式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指導一下方式嗎

晶體測試,站內有一些文章可以參考

晶震需要外部觸摸後才能觸發,表示觸發源信號可能不足,外碰後人體電荷加到或吸收了那個部分的電荷,所以觸發,那你要找的就是觸發條件是否滿足,這一整路中一定有個元件是故障的,有可能介於要壞不壞的情形,那不是電容壞就有可能是漏電問題,就板子上來看,可能漏電就是電晶體了,因為你說電容都有處裡過,暫時排除電容問題,電阻不會儲能,所以電阻只要測量組值是不是在規格標示範圍,若電阻壞了阻抗會變大或是斷路。另外大面積補焊我認為有需要,有可能因為接點不良錫點龜裂造成,這個可以先做試試!!   祝你好運!!

楼主:
這兩顆的嫌疑是不是比較大

网友F:
引用 楼主:
這兩顆的嫌疑是不是比較大

是的!!   這跟整個IC的電路相關,若排除這個部分故障,那只能換IC了!!  因為該檢查該換的你都是過,就沒地選了!!

楼主(2020-08-22):
引用 网友F:
是的!!   這跟整個IC的電路相關,若排除這個部分故障,那只能換IC了!!  因為該檢查該換的你都是過,就沒 ...

今天解焊晶體下來,有一重大發現,就是兩顆是相同型號的晶體
量測值確不一樣,型號是C9014  C002
請問一下解焊時間太久會使其擊穿損壞嗎?
還有原本是C9014  C002
跟S9014  C320 前後英文跟數字不一樣有差嗎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今天解焊晶體下來,有一重大發現,就是兩顆是相同型號的晶體
量測值確不一樣,型號是C9014  C002
請問一 ...

都是9014  用數字電表的二極體檔,看一下數據!!  其中一顆應該是壞了

我的測試值,你可以參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都是9014  用數字電表的二極體檔,看一下數據!!  其中一顆應該是壞了

以下4張是照你的方式量測圖

以下2張是疑似損壞那顆電錶打在X10K第三支引腳異常導通
請問烙鐵加熱會變成這樣嗎?2顆對照圖

网友G:
神龍很有研究精神!不錯!~都爬近100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神龍很有研究精神!不錯!~都爬近100樓了

哈,真的ㄟ
只希望能讓它繼續服役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以下4張是照你的方式量測圖

應該是漏電的問題,沒擊穿短路,  先換了試試,畢竟查到現在只發現這部分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F:
應該是漏電的問題,沒擊穿短路,  先換了試試,畢竟查到現在只發現這部分異常!! ...

ya.我終於在99樓成功了
不過我不會放影片,好想分享給大家看
真的好感動喔,謝謝大家的無私分享
我放在YOUTUBE名稱:黑晶爐完修

网友F:
引用 楼主:
ya.我終於在99樓成功了
不過我不會放影片,好想分享給大家看
真的好感動喔,謝謝大家的無私分享

https://youtu.be/P0WkfUHam58

是這篇嗎?   恭喜!!

結尾把確定的故障點PO來才算真的結束喔!!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這篇嗎?   恭喜!!

結尾把確定的故障點PO來才算真的結束喔!!    ...

沒錯,就是那影片,上電就會啟動繼電器ㄎㄚ一聲
兇手就是它

网友F:
引用 楼主:
沒錯,就是那影片,上電就會啟動繼電器ㄎㄚ一聲
兇手就是它

9014確定故障,恭喜修復!!

楼主:
引用 网友F:
9014確定故障,恭喜修復!!

對了,為什麼用照片中的方式量不出哪顆異常
反而用指針式調在X10k黑棒固定在第一腳才量的出第三腳短路
算是撿到了。。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了,為什麼用照片中的方式量不出哪顆異常
反而用指針式調在X10k黑棒固定在第一腳才量的出第三腳短路
算 ...

原理我懂得不多,土法煉鋼倒是可以

對照和檢查多做,經驗累積自然就能順利找到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