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LED探照燈HY-03 50W 10串5併 維修實例 芯片DC換AC

楼主(2020-05-21):
大家好

這是嘉義小舅子買的LED探照燈,據說買了3千多元

跟當地認識的水電老闆買的請他安裝,用了一兩年左右

前幾個星期跟我說壞了,看能不能修修看

我也不懂,就反正先拆解,一步一步想

因為這個也沒有品牌,打開下蓋有看到變壓器型號HY-03

上網查不到什麽相關資訊,再搜尋淘寶看看,有看到相同的LED芯片

詢問朋友,剛好他手邊有零件,所以昨天過去看看

拿到的芯片是交流電的.....我有點疑惑這個也有吃交流的唷

無知的我以為都是吃直流電^^   交流電芯片跟舊有的樣式有點不太一樣

尺寸看來有些大,但是螺絲孔位置相同,所以可以用

但又怕蓋子會合不上,經比對後,蓋子可以合上

開始更換芯片,先接交流的電線

上個焊錫

纏個膠帶

再將芯片端舊有的散熱膏清除

塗上新的散熱膏,因為不懂,所以也不知道塗量會不會太少或者剛好

黏上電線

插電點亮  完修~~~ 不知道可以用多久^^

因為不熟一個步驟一個步驟慢慢弄,喜歡亂弄又怕弄巧成拙

組裝完成可以交差了, 謝謝大家

請大家有空點一下廣告~~

网友A:
不管AC或DC,修得好最重要,恭喜完修。

网友:
3000元實在太高檔了! 我是直接買一個交流電的鹵素燈管探照燈(約600元)!等它燒掉後,用跟你一樣的LED30W(一顆而已)改裝上去,我的有反光罩,亮度很夠,唯一較麻煩的是焊接點不容易上錫,需要些技巧才焊得上去

网友B:
剛在臉書有看到,太陽能100顆LED的才賣15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剛在臉書有看到,太陽能100顆LED的才賣150。

臉書看到價格低的在下問到現在實際賣價都沒那麼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臉書看到價格低的在下問到現在實際賣價都沒那麼低....

是有的人標得很低,吸引買家,然後賣的時候價格就不一樣,此時可以拒買,將賣家列入黑名單,你也沒吃虧,虧的是賣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有的人標得很低,吸引買家,然後賣的時候價格就不一樣,此時可以拒買,將賣家列入黑名單,你也沒吃虧, ...

您說的是啊,只是問到現在沒遇到過與標價一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說的是啊,只是問到現在沒遇到過與標價一致的...

可以上拍賣網站找直購的,反正是他自己標的,只要下標沒理由不出貨,頂多是一周後出貨,我都是依價格列表,找便宜的下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AC或DC,修得好最重要,恭喜完修。

謝謝大大

网友D:
這個我也有買,很便宜,一顆不用一百~真的好用,但不知道壽命如何倒是~之前聽其它的大大推cree的,我也上最大電子零件商網購,真的超耐用~但它是直流的。

話說大大原本的那個led電源供應器有拆下來嗎?可以賣我嗎?謝謝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個我也有買,很便宜,一顆不用一百~真的好用,但不知道壽命如何倒是~之前聽其它的大大推cree的,我也上 ...

大大您好

最大電子零件商網購 可以跟您請教是那個網站呢?

LED電源供應器,我沒拆下來耶!!~ 因為東西不是我的~~我也不好私自拿主意轉賣

不好意思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大您好

最大電子零件商網購 可以跟您請教是那個網站呢?

https://www.digikey.tw/
它的廣告標語是這麼下的~哈
但也要看東西啦~有的東西還是淘╳便宜

沒關係,謝謝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www.digikey.tw/
它的廣告標語是這麼下的~哈
但也要看東西啦~有的東西還是淘╳便宜

感謝大大告知網站訊息

啊不然我問問看,物主有沒有意願售出

再跟大大聯繫看看 謝謝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E:
小賴大,恭喜完修喔!這種LED探照燈好像壽命都不長,當作散熱片的燈罩,可能散熱效果不好造成LED顆粒燒毀?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賴大,恭喜完修喔!這種LED探照燈好像壽命都不長,當作散熱片的燈罩,可能散熱效果不好造成LED顆粒燒毀? ...

可能散熱效果不好造成LED顆粒燒毀?

米大大的問題,其實我也不是很懂~~ 這可能要有研究的前輩來說明指導看看 呵呵

嗯~~LED這東西說不定 又是廠商開發出來的 不耐用可是也有優點的物種

造就維修者接件率高的方式~~   例如LED液晶電視常壞燈珠 ^^

純粹打屁  有說錯的地方還請指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告知網站訊息

啊不然我問問看,物主有沒有意願售出

不用的,沒關係,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