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興 2門冰箱 調溫器用途

楼主(2020-05-21):
想請問這顆調溫器用途?  因為前一顆這顆整個燒毀 想了解原因

溫控器

溫控器

网友A:
防止除霜電熱器加熱過頭~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謝謝配合!

※你還有30分鐘以上的時間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本帖關閉。

网友:
感謝你的配合。

网友:
前一顆這顆整個燒毀...

調溫器接點接觸不良或是接點耐電流安培數太小

加一繼電器或SSR做小電流控制大電流電路 。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防止除霜電熱器加熱過頭~

防止除霜電熱器加熱過頭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