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Panasonic 50A410W 無待機燈維修

楼主(2020-05-21):
Panasonic 50A410W

故障情況:無待機燈不開機

故障畫面(沒有待機燈)

銘牌

內部照

電源板

主機板

邏輯板

查檢後AC端保險絲開路了,要換險絲之前有再往後查並無有短路元件了,不然換再多的保險絲也是繼續燒而已

沒有相同規格引腳的保險絲,所以直接並在前一顆身上

幸好沒有其它地方有異常,整塊電源板只處理了保險絲

上電測試可以開機了也有影像了

完修後畫面

謝謝觀賞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A:
大大,是不是要確認一下功耗?不知道為什麼保險絲會老化燒斷?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喔~~原來保險絲還可以這樣併法

第一次看見,學習了,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是不是要確認一下功耗?不知道為什麼保險絲會老化燒斷?

修好後有注意看過功耗是正常的,謝謝提醒

网友:
恭喜大大輕鬆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