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ACHI MRO-MS8 水波爐 H33 錯誤
關閉

楼主(2020-05-22):
請教前輩們有修過水波爐嗎? 遇到一台HITACHI MRO-MS8 ,  烤箱功能都正常, 只要使用微波功能時, 經常會出現 "H33"  錯誤!   有時一啟動跑幾秒就出現, 有時烹飪中出現中斷!! 清理過激內兩顆風扇! 狀況還是不穩定! 是否請前輩們指導一下維修方向! 感謝!!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謝謝配合!

你是痞酷會員的等級了,理應做新會員的榜樣,我查看你的舊文幾乎都不曾配合,請依論壇建議重新發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