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國際牌TH-49cx500w 螢幕下方偏藍
關閉

楼主(2020-05-22):
各位先進  這是朋友家裡的電視
               想請教 圖片裡的狀況 是那兒故障了 ?

网友:
統稱 > 電視故障!
建議...
1.拆電視外殼
2.檢視零件,看有無異樣
3.測量電壓,看有無異常
4.清潔排線,看有無改善
5.更換電路板,看故障是否排除
6.以上都不行,整台送資源回收

网友:
Wish大一直在宣導,想了解為什麼還是會被忽略?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謝謝配合!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謝謝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