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DELL LA-D993P 無觸發 請求BIOS[已解決]

楼主(2020-05-22):
DELL inspiron 15 P65F
這台電腦無法觸發
有5V 3.3V
網上找到幾個BIOS來刷
有一個刷了之後有觸發,但是沒畫面
所以我想想還是BIOS的問題
我應該沒找到正確的版本
想請前輩提供一下BIOS給我
感激不盡

順便把我的備份跟抓來的版本提供給大家,如果有用的話請別客氣

備份

可觸發
Dell Inspiron 14_15 (7000 series) 7567 LA-D993P Gaming laptop.part1.rar (4 MB, 下載次數: 0)
Dell Inspiron 14_15 (7000 series) 7567 LA-D993P Gaming laptop.part2.rar (4 MB, 下載次數: 0)
Dell Inspiron 14_15 (7000 series) 7567 LA-D993P Gaming laptop.part3.rar (224.47 KB, 下載次數: 0)

刷了無觸發
Inspiron-15-5559-AAL15 LA-D071P.part1.rar (4 MB, 下載次數: 0)
Inspiron-15-5559-AAL15 LA-D071P.part2.rar (1.46 MB, 下載次數: 0)

网友A:
這片的 EC 是哪一顆

网友B:
你備份的BIOS ME部分損壞 我看不出是三種版本哪一種
下面是我修改的其中一個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備份的BIOS ME部分損壞 我看不出是三種版本哪一種
下面是我修改的其中一個版本

回前輩
我使用您提供的BIOS後
目前的症ˊ狀是一上充電器就直接觸發
風扇有轉沒畫面,長按電源鍵關機會停個1秒鐘又自動觸發

請問前輩ME是什麼?
有什麼其他方法我可以提供給你分辨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我使用您提供的BIOS後
目前的症ˊ狀是一上充電器就直接觸發

Clear me.BIN.zip (5.93 MB, 下載次數: 1)
試試這個檔案

楼主:
回前輩
這個版本的狀況是
上電後按電源鍵觸發
風扇轉沒畫面,長按電源鍵關1秒後又自動觸發
停不下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這個版本的狀況是
上電後按電源鍵觸發

DELL inspiron 15 你的試7567 還是7566 還是70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LL inspiron 15 你的試7567 還是7566 還是7000

回前輩
我這台外觀上都沒有寫是哪一種
但我去官網用它的services tag 查到是5559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我這台外觀上都沒有寫是哪一種
但我去官網用它的services tag 查到是5559 ...

Dell Inspiron 15 7000 Gaming BBV00 BBV10 LA-D993P Rev 1.0(A00).rar (5.63 MB, 下載次數: 5)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我幫你重寫的5559

回前輩
這個版本無觸發

我怕我給你的資訊有錯
附上所有資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這個版本無觸發

你到9樓重新下載
CPU是I5 還是I7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到9樓重新下載
CPU是I5 還是I7

回前輩
是I7

楼主:
回前輩
第一個可觸發風扇轉沒畫面
第二個可觸發風扇不轉沒畫面

剛剛看了一下一直都沒注意的燈號顯示
閃爍3橘燈5白燈
上官網查故障燈含意
Power Rail Failure
EC ran into power sequencing failure
Contact Tech Support for further troubleshooting

我測了電池電壓正常
充電器電壓也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第一個可觸發風扇轉沒畫面
第二個可觸發風扇不轉沒畫面

那你去檢查一下EC
EC型號是KB9012嗎
CMOS 電池拆下
長按開機鍵15秒 看會不會重複啟動大約8 9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去檢查一下EC
EC型號是KB9012嗎
CMOS 電池拆下

回前輩
EC型號如下

目前的BIOS是LA-D993P-7567
CMOS放電後可觸發但風扇不轉沒畫面

网友B:
Inspiron 15 Gaming 7567 LA-D993P原厂.rar (5.42 MB, 下載次數: 5)
試試這版看看
DELL有些機器拔掉CMOS電池會反覆重啟多次所以多等幾分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試試這版看看
DELL有些機器拔掉CMOS電池會反覆重啟多次所以多等幾分鐘

回前輩
使用這版的BIOS終於可以正常開機了
而且也像您說的,這台機器CMOS放電之後需要耐心等它重啟多次之後才會有畫面
修這台機器真的好麻煩
BIOS要拆之外,主板要拆裝也很不方便

還有一個意外的小插曲
害我搞了一天,中間不斷反覆測試我就不說了
後來的結論就是,每次測試前除了CMOS要放電外,RAM也要拔掉重新插
不然還是無法正常開機

狀況就像我14樓說的,可觸發風扇不轉沒畫面
拔插RAM之後就好了,真是匪夷所思

再次感謝前輩耐心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片的 EC 是哪一顆

回前輩
我不知怎麼的沒看到您的提問
實在抱歉
雖然已經完修了但還是要感謝您的參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