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LR 936D+ 恆溫烙鐵維修實例 Part I

楼主(2020-05-22):
這台恆溫烙鐵是來自這一帖︰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816-1-1.html

為什麼要分Part I?因為拆開初步檢查後,需要等買維修料件。

其實這一台上一位使用者已經修過了,而且裡裡外外都是錫渣,是銲接的錫渣都用甩的嗎?就算是用甩的怎麼會連裡面都是?光清錫渣就費了好些時間。

我通電測試是能開機,但是那個調溫度的可變電阻被上一位使用者換成A型的,可變電阻有分好幾型,像A型的是對數型,印象中是音響的音量用最多,B型是直線型,也就是它是線性,其它還有C型、MN型等等,有興趣的會員自己Google一下就知道了。
市面上的可變電阻腳位都是往下折,但是大陸這種工具都是用往上折的可變電阻,而且引腳都加長,因為原本的被拆走了,只好列為待料一號。

接著是下圖中的變壓器,那張貼紙是我重貼上去的。

由貼紙得知這個變壓器有兩個繞組,一個是藍線9V,這組電源是供應板上控制及顯示電路的電源,不過我測量卻是12V......。另外那組24V 則是供應烙鐵發熱用的,結果24V........掛了。
大家看看大陸的東西做的多精簡?變壓器固定矽鋼片的螺絲,直接利用來固定變壓器,一兼二顧,摸拉啊兼洗褲。
這個變壓器最好直接在台灣繞,台灣繞的幾乎都不會壞,不過麻煩的是裡面的空間就這樣,難道要用原本這個規格的線架繞?這個問題我再來問繞變壓器的朋友。
或許大家還記得以前寶工那台熱風槍也是重繞變壓器。

https://bbs.pigoo.com/thread-68497-1-1.html

不過熱風槍的內部空間較大,重繞的變壓器可以裝的下去,這台就不行了。所以這個變壓器是待料二號。

再來就是手柄了,我拿到就是下圖這樣。

拆開一看是不銹鋼的發熱芯,通常不銹鋼的發熱芯都是用A1323。

兩光是兩光,至少還用兩層板。

這支手柄是用五孔的插座。對了!這支手柄我唯一對它的好評價就是線很軟,應該是用矽膠線那一類的材質做的。

是的,它就是待料三號。

從這個月起聽說跟大陸買東西要下載個什麼認證,真是麻煩,請問有那位會員手上剛好有這支手柄可以出售?
手柄發熱芯要不銹鋼 A1323的,線最好是軟的,插座最好是5孔,手柄裡面有沒有休眠的磁簧開關不拘。

网友:
這個月起跟大陸買東西要下載實名認證APP,
要扣稅用.不然會卡海關,
不能領貨.
蝦皮及淘寶都需要..

网友A:
專業儀器的零件還是要有些門路~

交給wish大才能物盡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專業儀器的零件還是要有些門路~

交給wish大才能物盡其用~

哈!這不是專業儀器,等我修好了還是會拿來換酷幣,或許這才是物盡其用吧!

网友B:
等等,這幾樣買一買加工錢跟買新的差異很大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等,這幾樣買一買加工錢跟買新的差異很大嗎?

我不了解你的意思。

我會去買維修料,修好後就拿來論壇換酷幣。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不了解你的意思。

我會去買維修料,修好後就拿來論壇換酷幣。

只是眾多不同角度的想法之一而己......實在不用深究.

話說回來,他的角度也沒有錯.......所以有時候在維修上我還是以拚湊為主.....

(以前我有一個仿936的焊台故障,變壓器壞了.....一個變壓器要價300.....而那焊台才6~700......)

就這台.....買了變壓器以後,有了不如不修的感覺.......後來就買二手白光936在用了....
https://bbs.pigoo.com/thread-7711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是眾多不同角度的想法之一而己......實在不用深究.

話說回來,他的角度也沒有錯.......所以有時候在維 ...

我沒有深究啊!我只是不了解他的意思而已。

材料費是我自己出錢,我修好也沒有拿來賣,而是拿上來標酷幣,這等同是送給會員,也沒有什麼值不值得修的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沒有深究啊!我只是不了解他的意思而已。

材料費是我自己出錢,我修好也沒有拿來賣,而是拿上來標酷幣 ...

其實很多東西都值得修........特別是能[修出來當實例].....

只要是有實例,那一點錢修算什麼.....是吧!!!

至於我那台焊台...那是開高溫不耐久就掛的......對我自己是覺得不想修,因為想換白光的......為了耐用.
我是在想,當時應該不買變壓器直接送了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是眾多不同角度的想法之一而己......實在不用深究.

話說回來,他的角度也沒有錯.......所以有時候在維 ...

焊台早就修好了,說真的那個變壓器,真想拿來DIY一台穩壓器。
焊台只是壞VR所以就沒PO維修文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沒有深究啊!我只是不了解他的意思而已。

材料費是我自己出錢,我修好也沒有拿來賣,而是拿上來標酷幣 ...

他的意思應該是

維修花費的材料錢 跟 直接買一台新品的錢
這兩者價差會很大嗎?

單純就CP值考量.

我想,跟修好後怎麼處理沒啥關係.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的意思應該是

維修花費的材料錢 跟 直接買一台新品的錢

這還有另一種觀點.....

就是壞掉的這台先放著,當備料再去買一台新的.光買一支手柄就一150元以上.
買回來以後就有二支手柄可以使用.....不用一直換頭.

再來就看看這台新買的什麼時候壞了.
要是舊的那台剛好可以當備料,那就可以修好一台.

要是二台都壞掉一樣的地方,那就可以一次買料修好二台.......

這也是另一種CP值考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的意思應該是

維修花費的材料錢 跟 直接買一台新品的錢

我從一開始的一個焊台一支手柄....

到後來變成一個焊台二'三支手柄....

現在己經是直接三個焊台三種烙鐵頭在用了........為了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