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要訂隔離變壓器,要跟訂的會員請跟我聯絡。

楼主(2020-05-23):
我們都是訂足瓦的,專業老廠手工製造,內容請先大致參考連結︰

https://bbs.pigoo.com/thread-77175-1-1.html

网友A:
我有一台設備規格為200V/5A/單向,
可以幫我問看看廠商是否有做
INPUT = 市電110V
OUTPUT = 200V/單向/1200W~1500W的隔離電壓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設備規格為200V/5A/單向,
可以幫我問看看廠商是否有做
INPUT = 市電110V

廠商回覆隔離變壓器無所謂單向或雙向的問題,input 110v,請確定output是200V或220V?

网友B:
引用 楼主:
廠商回覆隔離變壓器無所謂單向或雙向的問題,input 110v,請確定output是200V或220V? ...

遊戲男孩說的「單向」應該是「單相」的筆誤,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遊戲男孩說的「單向」應該是「單相」的筆誤,

网友A:
引用 楼主:
廠商回覆隔離變壓器無所謂單向或雙向的問題,input 110v,請確定output是200V或220V? ...

抱歉,是output單相200V.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遊戲男孩說的「單向」應該是「單相」的筆誤,

謝謝您幫忙修正

楼主:
請收訊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歉,是output單相200V.

廠商請大大確定一下是否正確?

网友:
學姊我也要訂製變壓器

网友C:
電供的變壓器壞了,請問可不可以訂製

比較麻煩的是我不知道要做幾瓦的

我有問過WISH大,說給線徑可以算出來
7V線徑↓

18V線徑↓

或是我整顆寄過去比對也可以。

在麻煩幫忙詢問,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供的變壓器壞了,請問可不可以訂製

好的,我把照片給廠商看,如果舊變壓器需要寄回或有其它問題再跟你詢問。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把照片給廠商看,如果舊變壓器需要寄回或有其它問題再跟你詢問。 ...

謝謝~麻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電供的變壓器壞了,請問可不可以訂製

您這顆EI是112左右,太久沒接觸了,EI是有一定的規格,厚度是60,電壓是110輸入,輸出就是7V(線徑約0.65,含外面的漆)和18V(線徑3.0,含外面的漆),電流未知(可以算出來,但公式我忘了),變壓器設計只要有輸入輸出電壓及電流,根據以前的經驗,根據框架的大小,輸入的線圈有一定的圈數,圈數越多,無負載電流越小,當然線徑越大,承受的電流越大,有這幾個條件,不用寄樣品也可以設計出您要的變壓器,

補充內容 (2020-6-12 06:47 PM):
如果真的要定製,建議EI片厚度用0.35M/M較高等級的,降低鐵損,可以改善發熱。

网友D:
今天去拿回我訂的變壓器,他說你的變壓器因有大小的問題,廠商跟我說他用H級 180度的扁平漆包線製作,他預留20公分線長讓你運用,7V繞組至少有2A 以上,應該夠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天去拿回我訂的變壓器,他說你的變壓器因有大小的問題,廠商跟我說他用H級 180度的扁平漆包線製作 ...

了解了解
感謝~

网友D:
綠線是變壓器內部的法拉地接地層,你自己視需要決定要不要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今天去拿回我訂的變壓器,他說你的變壓器因有大小的問題,廠商跟我說他用H級 180度的扁平漆包線製作 ...

可能還有另一顆要做~
另一顆可能就要寄過去了
他裡面有溫度開關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綠線是變壓器內部的法拉地接地層,你自己視需要決定要不要接。

有接跟不接差別在哪喔,
法拉地接地層
我好像有看到您之前有介紹過
不過一時找不到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接跟不接差別在哪喔,
法拉地接地層
我好像有看到您之前有介紹過

法拉弟接地層一般都是應用在隔離型的變壓器,隔離型變壓器在設計時,較龜毛的客戶會要求初級線圈和次級線圈之間不能有(或儘可能降低)電容耦合,這時廠商會在初級線圈和次級線圈之間利用磁屏蔽解決,該磁屏蔽層被稱為法拉第屏蔽(接地線)。

玩音響的人好像都會要求有法拉弟接地層~~~

网友:
引用 网友D:
法拉弟接地層一般都是應用在隔離型的變壓器,隔離型變壓器在設計時,較龜毛的客戶會要求初級線圈和次級線 ...

了解收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能還有另一顆要做~
另一顆可能就要寄過去了
他裡面有溫度開關

你知道要寄給誰嗎?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知道要寄給誰嗎?

開關還在找
查資料是這顆

直接寄工廠嗎

网友:
接成升壓模式110V轉220V︰
左邊紅線並聯為110V端,右邊藍線串聯為220V端︰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接成此升壓模式只剩下250W

自藕式升壓一倍才有功率減半的問題吧?隔離式的接成升壓一倍輸出,是輸出電流減半理論上功率還是一樣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藕式升壓一倍才有功率減半的問題吧?隔離式的接成升壓一倍輸出,是輸出電流減半理論上功率還是一樣吧? ...

謝謝訂正,是我寫錯了,等一下就改~~~

网友A:
升壓變壓器收到的,但上面沒有標示input端或output端,
我想請問input端(市電110V)是如圖所畫的接法嗎?
謝謝.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升壓變壓器收到的,但上面沒有標示input端或output端,
我想請問input端(市電110V)是如圖所畫的接法嗎?
謝 ...

隔離變壓器並沒有分Input /Output,因為你的用途是輸入110V,輸出200V,那就是從110V端輸入,由200V端輸出。
法接弟接地端在貼紙上有標示,你注意看綠色箭頭下方。

另外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謝謝配合!

你是痞酷會員的等級了,理應做新會員的榜樣,希望下次配合。

网友:
稿定了
又活起來了
就換變壓器跟橋整這樣
會燒保險絲就是有短路
我在懷疑原主人保險絲越換越大
最後燒變壓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隔離變壓器並沒有分Input /Output,因為你的用途是輸入110V,輸出200V,那就是從110V端輸入,由200V端輸 ...

感謝wish大的回覆.
另外,貼圖的部分下次會改進,抱歉造成您的困擾.

网友(2020-06-22):
引用 网友A:
感謝wish大的回覆.
另外,貼圖的部分下次會改進,抱歉造成您的困擾.

謝謝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