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微星 R7770顯示卡

楼主(2020-05-24):
顯示卡換酷幣
結標時間:5/30 24:00
寄送方式:7-11店到店運費$60(不含匯費)

維修拆下來的顯卡
可看到一個電容燒毀(應該是通病)
1枚起標,有興趣的請出手

网友A:
那個位子看起來好像是保險絲
祝福有高人能夠修復成功!
小弟我就不參與競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個位子看起來好像是保險絲
祝福有高人能夠修復成功!
小弟我就不參與競爭了~ ...

上面寫C是電容....F才是保險絲.

那個電容應當不是故障點......(因為銅箔不是細的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個位子看起來好像是保險絲
祝福有高人能夠修復成功!
小弟我就不參與競爭了~ ...

a帥客氣了~

應該是找12V短路的源頭

楼主:
恭喜draculaxx得標
麻煩私訊寄送位置與相關資訊
^^

网友:
引用 楼主:
恭喜draculaxx得標
麻煩私訊寄送位置與相關資訊
^^

10酷幣......轉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