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排風扇上的元件

楼主(2020-05-25):
各位前輩
這是coolermaster AN025-18B2直流排風扇上的元件
因為這風扇都在戶外使用,狀況有點慘,拆開整理時看到這元件
但就上面標示3907-1513上網找,我還真找不到甚麼資料

4pin,這會是霍爾IC嗎?

网友:
應該是 Hall Sensor。

网友A:
即使你知道這是什麼IC,可能也找不到料件。

直接使用阿達扇(adda)代用就好了。

网友:
假如是一般的無刷馬達,轉子應該是有磁性的磁鐵,就需要數位的霍爾IC元件,功能是偵測轉子的N/S磁極(會很靠近轉子), 霍爾IC訊號放大驅動定子線圈產生吸排磁力的旋轉磁場,取代傳統直流有刷馬達的換向器及電刷,霍爾IC元件有線性的霍爾IC,及數位開關的霍爾IC,一般無刷直流馬達是使用數位N/S開關的霍爾IC,線性的霍爾IC是使用在向量變頻馬達,偵測向量馬達的三相電流,馬達的負載輕重,負載重電流變大,依電流做轉速回授補償,不管馬達的負債輕重,讓馬達的轉速穩定在設定的轉速

補充內容 (2020-5-26 09:42 AM):
一般霍爾IC是3支腳兩支腳是正負電壓,另一支腳輸出訊號,4支腳的霍爾IC是雙輸出,雙輸出各輸出互補180度的訊號 ,可直接驅動橋式功率放大

网友B:
通常都不會是壞這個~ (以往的經驗)

你先確定一下 線圈組  是否有斷線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即使你知道這是什麼IC,可能也找不到料件。

直接使用阿達扇(adda)代用就好了。 ...

樓主 是說拆開清潔 沒說壞掉修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通常都不會是壞這個~ (以往的經驗)

你先確定一下 線圈組  是否有斷線 ?

樓主 是說拆開清潔 沒說壞掉修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樓主 是說拆開清潔 沒說壞掉修理

[因為這風扇都在戶外使用,狀況有點慘]

又看到照片 漆包線 顏色 (同一組) 有些不同~

不自覺聯想到可能有問題~

可能有時無法轉動 ! (用手撥一下又正常)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回覆

這風扇確實是因為無法轉動才拆開來處理,不過是因為焊點受潮生鏽造成斷路,所以另外拉線繞過接起來又可以用了,霍爾元件本身沒壞

只是我好奇萬一真的掛點時要怎麼找替代元件,看來是PT3907沒錯

謝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