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LR 936D+ 恆溫烙鐵維修實例 Part II

楼主(2020-05-25):
延續之前的LR 936D+,剛好找到一個10K B型的可變電阻,就先換上了。

再來是變壓器,本來要拿去重繞一個了,不過想一想再確定一次,結果發現我好像量錯了,原來是之前的使用者量錯了。
請注意下圖,兩條綠線是導通的。

但是下圖經過保險絲座卻是不導通的,是保險絲斷了嗎?

檢查之後保險絲是好的,切除熱縮套管後,發現是紅線脫焊了,重新焊接後確定正常了。

找到一支高迪的手柄,不過它是使用陶瓷發熱芯無法整支代用,但是它的烙鐵頭及套管剛好適用,那就直接換過去不用再買了。

上電測試看看,果然溫度上升了,也可以恆溫了。

鎖上外盒的英姿,並為它配上一個HAKKO 全鋁的烙鐵架。

※月底了,論壇維持不易,希望大家有上來論壇多以行動支持。謝謝!

网友A:
熱縮套管遮蓋之下  容易有視覺思考的盲點
喜好 用看的 用猜的 換電容  問通病買成藥的
永遠輸給 拿電表用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熱縮套管遮蓋之下  容易有視覺思考的盲點
喜好 用看的 用猜的 換電容  問通病買成藥的
永遠輸給 拿電表用 ...

我現在也發現頭腦都頓頓的,以前會檢查的順序也常常不知不覺跳過,最可怕的是以前我在製作或維修東西要上市電時,都會自我保護,避開一些危險的位置,現在好像直接就上電,事後才想到要保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現在也發現頭腦都頓頓的,以前會檢查的順序也常常不知不覺跳過,最可怕的是以前我在製作或維修東西要上 ...

至少事後有想到,
小弟前陣子一直找不到眼鏡,
半小時後發現眼鏡在頭上...就像電影明星一樣很帥的戴在頭上,
又有一次要出門一直找不到另一支襪子,
找半天打算換一雙時,
發現兩支襪子都穿在同一隻腳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至少事後有想到,
小弟前陣子一直找不到眼鏡,
半小時後發現眼鏡在頭上...就像電影明星一樣很帥的戴在頭上, ...

眼鏡的情形我也曾經發生過,不過襪子我就投降了,你這麼年輕就這樣的確比我還嚴重~~~

网友:
W大的儀器設備 果然不同凡響...

三用電表用那麼多年, 測完後
測試棒一直有"收不好"問題...
今天看到了...
原來有側邊收納空間,長知識....

註:一直以來測試棒,都是用電表的紙盒來收納,
但紙盒"凍賣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