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CO YM3101CB 可以 操作 無法 正常 加熱 ~

楼主(2020-05-25):
故障狀況 :

控制器面板有顯示 , 控制設定正常 ~

按起動後 , 可正常倒數計時 , 時間到了會自動停止~

但實際並無加熱情形 ~

分析:

根據上述情形 , 我們大概可以知道 , 該 故障 應該是在 加熱部份 ~

看電路配置圖 , 我們可以看到 , 市電 (L)  經 保險絲 接上 溫度開關

一路 接往 控制板 , 另一路接上 一重開關 (NC) <---門安全開關

(N) 直接接到 控制板 ~ (這一迴路是没問題的)

(L) 接到 一重開關 (NC)後 分為 2 路 , 一路分別接上 轉盤開關 , 燈 , 風扇 ~

(N) 經過 RY (繼電路 a 接點 ) <--- 動作條件

測試 :

將門 關妥 隨便 設定 一個秒數 (足夠測量的時間) 按起動  , 用 電錶測量 高壓變壓器 的輸入端

是否有 AC 110V 電壓 , 如果 没有 我們 可以 暫時假設 高壓變壓器 之後的電路等元件是正常的 ~

接著我們將 測量點 移到 RY 的接點 , 接點前 接點後 的電壓 , 如果 接點前 有電壓

但接點後無 , 則表示 接點 無導通 , (可由 RY 動作的聲音 判斷 線圈 有無動作) , 若接點前無電壓 , 則

將 測試點 移到 前一個 控制元件 門的安全開關 , 一步一步追查 , 就可以找到 電壓 終止的 元件 ~

一般常見的電路 通常會有 3個 微動開關 , 最上面 是 A接點 (NO) 中間 B接點(NC)

最下面 是 A接點(NO)  , 這台的設計亦如此 ~

但比較奇怪的是 最上面接 A接點 可是 它的 動作 機構 似乎 被移除了 ? 同時測量

時 是 導通的 , 也就 這顆已失去 作用 , 一直都是維持 常 ON 的狀態  ~

接著測 中間 這顆 , 不管有無作動 , 都是導通的 ? (未拆下) 看 電路配置 應該是 動作時是

OFF , 拔除 電路 重測 一次 結果還是一樣 , 證明這顆是有問題的 , 用起子頭敲一下

再加上 電子清 潔劑 , 動作個 30下 , 終於恢復正常了 ~

將電路裝回 , 以正常的使用方式 ,  起動 微波爐 可以正常工作了~

雖然修好了這一台 , 但對它的 電路配置圖 有很大的疑問 , 一般 微波爐 我們將門打開

時 , 那個 燈泡 會亮起 , 轉盤不動 ,  FAN也不動 ~ 當 門關 起來 未起動時 燈是 滅的 ,

按下起動後 轉盤 FAN 燈泡 才會動作 ~

依它附的 電路圖 跟本無法達到 這個 動作要求 , 因為 燈 與 FAN 是並在一起的 ~ 也

就是說 燈亮時 FAN 也會起動 ~

有没有大大 可以解釋一下 這個電路 是如何動作的 ?

网友A:
請問J大
二重開關與監控開關分別代表是實體的什麼按鍵?
(控制板分別控制兩個relay)
『門打開時應該只有燈泡迴路有導通,接線圖與實際狀況兜不起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J大
二重開關與監控開關分別代表是實體的什麼按鍵?
(控制板分別控制兩個relay)

依我的瞭解 ,  二重開關  應該是 RY-1 的接點 ~ (圖上有 畫 有連動 的符號)

監控開關 應該是 中間門的微動 ~

一重開關有可能是 最上面微動 ~

門的啟閉監控開關 可能是最下面的微動 ~

因為 機台是我 大哥的 急的用 當天就送回了~

補充內容 (2020-5-26 12:29 AM):
依線的顏色 ~ 大概可以瞭解 ~
一重開關 接 COM (2 紅)  (NO 1 紅1 灰 ) <---最上面門微動
監控開關 接 COM (2 紅)  (NC 2 紅 1 黑)  <--    門中間微動

補充內容 (2020-5-26 12:32 AM):
門的啟閉監控開關 COM (BL) NO (BL) <---門下面微動 ~
二重開關 前 (白)  後 (1白 1黑) <---- RY-1 a接點 ~

网友B:
我家的是別的牌子的,但也是關門→風扇啟動、燈亮,開始微波,開門→風啟關閉、燈暗,運作的時候燈亮,可以大概看到微波時的狀態,打開的時候就要拿出來了,所以燈關閉,我家微波爐很常門開著沒關,聽家人的說法是讓味道散掉~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的是別的牌子的,但也是關門→風扇啟動、燈亮,開始微波,開門→風啟關閉、燈暗,運作的時候燈亮,可以 ...

門開 --->   燈滅  ( 風扇 轉盤不動)
門關  -->   燈滅  (風扇 轉盤不動)
按起動 --> 燈亮  風扇  轉盤動
停止   ---> 燈滅  (風扇 轉盤不動)

PS
我打電話確認了 ~
應該是上述的動作才對~
我 搞混了 另一台 國際的才是 門開 燈亮
門關 燈滅 ~ 起動 燈亮 FAN 轉盤動 ~

但是覺得有點奇怪 , 為什麼? 要把 轉盤 分開接線~

既然是一起動作 , 分開接好像多此一舉 ~

你家的可不可以拍一下  清楚的 電路配置圖  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門開 --->   燈滅  ( 風扇 轉盤不動)
門關  -->   燈滅  (風扇 轉盤不動)
按起動 --> 燈亮  風扇  轉 ...

大大
久等了
因為我都是晚上才會回到家
才有空處理
參考以下~

有用閃光燈的
沒有使用閃光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大
久等了
因為我都是晚上才會回到家

謝謝你提供~

微波爐的配線看起來都差不多 ~

不過他們的接點的 NO , NC 表示方法都不一樣~ (應該是没按照一般的配線)

一般未動作時導通 , 我們叫做 NC (B接點) , 動作後才 導通 我們叫 NO (a接點)~

那個門的三個開關 , 我的實際 是 NO NC NO 但圖為 NC . NO . NC 剛好相反的~

有接觸的人 要特別注意一下  才不會搞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