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紫外線燈管驅動電路 220V 改 110V

楼主(2020-05-26):
小弟2個月前買的 紫外線燈管 終於海運到貨 ORZ

紫外線燈管我用 110V 電壓無法驅動..

想請問是否能修改..

題外話 我買了 76樣東西 只到了 67件... 由於其中有香包非常香, 送來時 整個包裹有香味...但驗貨後香包已經不翼而飛 ORZ 台灣端使用的是宅配通...)

楼主:
燈管部分電路 是走阻容變壓再走線圈增壓. 是否換個 電阻就可以了?

剛剛接上 220V 60HZ的電 只聽到 電磁音(應該是 臭氧產生電路發出來的)

且燈管也不亮 不知道這東西是否還一定要 220V 50HZ的電 0.0

怕會燒掉馬上斷電 ORZ

网友A:
不好意思,吐嘈一下.我就找一家燈具電器行,跟老闆說我要紫外燈...
老闆說手上只有8W跟20W有燈座,所以就各買一支,8字頭,直接插AC 11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吐嘈一下.我就找一家燈具電器行,跟老闆說我要紫外燈...
老闆說手上只有8W跟20W有燈座,所以就各買 ...

我發現我這個應該不是紫外線燈管 0.0 比較像 單純臭氧產生器.

那個燈管 接了兩條線 一條在玻璃管裡面 一條竟然在玻璃管外面繞圈...

等明天拿到測試器來測看看.

順便問問你的燈具組賣多少錢啊 0.0

我是因為買了 6套殺菌燈管 才想說要來改一下電路.

不然直接上小變壓器就可以了. 但是上 220V 小變壓器 竟然會有高頻聲....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發現我這個應該不是紫外線燈管 0.0 比較像 單純臭氧產生器.

那個燈管 接了兩條線 一條在玻璃管裡面  ...

2套我買一千出頭.

關於臭氧,我有疑問,不知有沒有人知道.
1.感覺紫外燈開的時候,就會有臭氧產生,是不是紫外光就會產生臭氧?
2.市售紫外燈有標榜不會產生臭氧的,原理是什麼?
3.臭氧也可以殺菌除臭,一舉兩得,為什麼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套我買一千出頭.

關於臭氧,我有疑問,不知有沒有人知道.

哦哦... 這個六套 50 RMB 我還是改一下電路好了 0.0

感覺他是用 高壓放電產生臭氧或是負離子. 與 紫外線無關

大陸人兩個混一起寫 其實應該是功用類似 但是一個是光線 一個是 電離子.

楼主:
引用 楼主:
燈管部分電路 是走阻容變壓再走線圈增壓. 是否換個 電阻就可以了?

剛剛接上 220V 60HZ的電 只聽到 電磁音 ...

根據電容容抗的計算公式Xc=1/(2πfC)算出容抗大小,其中,f為交流信號的頻率,C為電容值的大小,假設市電電壓為220V,頻率為50Hz,降壓電容容量0.82uF,那麼將市電加在電容上,0.82uF的電容所產生的容抗約為3881Ω,那麼流過電容的電流I=U/Xc=56.67mA。

根據電容容抗的計算公式Xc=1/(2πfC)算出容抗大小,其中,f為交流信號的頻率,C為電容值的大小,假設市電電壓為110V,頻率為60Hz,降壓電容容量約1.3666667uF

所以是否將原有的兩顆 降壓電容0.82uF 改為 1.3666667uF 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燈管部分電路 是走阻容變壓再走線圈增壓. 是否換個 電阻就可以了?

剛剛接上 220V 60HZ的電 只聽到 電磁音 ...

樓主: 紫外線燈管 接上 220V 60HZ ,只聽到 電磁音 , 不亮...
請問 有臭氧味道出來(漂白水) .. 如果沒有 ..不是臭氧產生器..
ps: 臭氧 對人體是殺菌(肝臟)致癌物... 小心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 紫外線燈管 接上 220V 60HZ ,只聽到 電磁音 , 不亮...
請問 有臭氧味道出來(漂白水) .. 如果沒有 ...

嗯嗯 我插110V電時量了線圈輸入端沒電壓, 目前還搞不懂他是啥鬼東西.

又不敢在通 220V電有怪聲音時量測 ..(沒有聞到任何味道)

經計算 220V 50HZ 工作電流應該是 56MA 用 220V 60HZˊ時工作電流是 68MA

經過 線圈放大 太可怕了.... 不敢玩

等我買到 1.3UF 的電容 讓 110V 60HZ 工作電流降到 53.9 MA 再來玩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2套我買一千出頭.

關於臭氧,我有疑問,不知有沒有人知道.

殺菌光的波長是 254nm
促進臭氧合成是 183nm

臭氧對人對物來說有很大的殺傷力
wiki上都有教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8%87%AD%E6%B0%A7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吐嘈一下.我就找一家燈具電器行,跟老闆說我要紫外燈...
老闆說手上只有8W跟20W有燈座,所以就各買 ...

所以不用啟動器和安定器就直接使用,這樣燈管會不會很快就燒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以不用啟動器和安定器就直接使用,這樣燈管會不會很快就燒壞了?!

我猜是電子式啟動器,藏在燈座裡面.

楼主:
搞定收工~ 微微的紫光

楼主:
附帶一提. 臭氧除臭真的很有效.

我有一個大鐵櫃 裡面充滿了 蟑螂的荷爾蒙味 有夠臭. 我放了 樟腦丸 噴了芳香劑都去不掉 ORZ

開這個臭氧除臭 30分鐘 沒臭味了. 齁齁齁 好棒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