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P246HL無開機

楼主(2020-05-26):
之前這台Acer P246HL就發生過只要拔插頭再接上就不容易開機(電源燈也不會亮),可能要插頭插拔個十幾次才能開機。但是如果插頭是一直插著,只按螢幕上的開關鈕的話則幾個月用下來完全正常,所以一直都沒在關電源。但最近不小心把延長線上的總開關關掉後又開不了(插拔數十次有),一直以為是電容老化,畢竟也9年機器了,所以我就去買了電容來把板子上面的全部換掉。幾乎全部都是以同規格的替換掉,只有一個地方因為店家沒有同規格就建議用高一級的來換(下面會詳述)。
換完後一開始還是完全一模一樣開不了機,大概插拔個5次左右突然開了,就趕快關掉組裝起來,後來又不能開了(已測試插拔了數十次),所以上來請教高手們的維修方向要從哪下手呢?

非本科所以上網找了一下其他人的說明,知道背面這三張板子分別是,1.訊號板 2.LED升壓板 3.電源板,每一張板子上面的電容我都有換

三塊板子

三塊板子

1.訊號板,只有訊號板上面我框紅圈圈的這三顆 22uF 25v,我用22uF 50v來替換。其他都是用同規格的來換。

1.訊號板

1.訊號板

2.LED升壓板

3.電源板

另外就是拔了插頭後過10秒後重插時,電源燈那邊會閃了一下,如下圖。平常這個電源燈在開機時是藍燈、電腦關掉沒訊號時是橘燈。然後我電腦HDMI接上螢幕後顯卡有識別到。不過這些可能跟我維修沒有關係,維修前就是這樣了。

一上電會閃一下

一上電會閃一下

如果還需要什麼資訊可以跟我說,我再拆開來拍給各位,謝謝。

网友A:
https://bbs.pigoo.com/thread-78795-1-1.html
參考看看~
穩壓IC 量一量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pigoo.com/thread-78795-1-1.html
參考看看~
穩壓IC 量一量電壓~

f大,請問穩壓IC是哪一顆? 對照你貼的那篇文章,長得像的好像是訊號碼有2顆、LED升壓板有一顆,還有其他的嗎?
另外,請問不清楚要量哪幾個pin,然後電壓要多少,是要去找這幾顆零件的datasheet來看嗎?
謝謝。

网友B:
你有確認電源板輸出電壓正常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確認電源板輸出電壓正常嗎?

a大,我不知道要量哪裡
我商科的,不太懂電路圖....

网友:
你應該先確定問題是在哪個板子~

把其他的板子先不要連接~

試著 啟動 主板~

如果可以正常 啟動 再接回其他的板子

再試~ 找出有可能有問題的板子~

楼主:
爬到這一篇文,跟我的板子超像的.....有點像鑾生機種。
這位c大在量G1084-33時沒有量到輸出電壓,但是從圖中我看不太出來他電錶是量哪裡。
有大大能告知我嗎? 謝謝。

華碩 ASUS VE228H 液晶螢幕 無待機訊號且無法開機 維修實例
https://bbs.pigoo.com/thread-69891-1-1.html

楼主:
剛剛這小子又復活給我看了,一樣只要按開關鍵不管按幾次都能開關螢幕,只要不斷電就好了,這下子除非台電給我跳電不然永不關機,其實是debug的技術似乎已經超出我的能力。

网友:
那就換掉按鍵微動開關~~搞不好是它阻抗太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爬到這一篇文,跟我的板子超像的.....有點像鑾生機種。
這位c大在量G1084-33時沒有量到輸出電壓,但是從圖 ...

這顆IC有三隻腳,兩隻腳在同一側的,一腳是輸入電壓,另一腳是接地
中間有一根比較短沒焊接的腳,跟另一邊孤家寡人的相通,是輸出腳

所以量輸出電壓就是電表檔位轉在電壓檔,紅筆接G1084-33,最大片腳位那處
黑筆我是都接在電路板螺絲孔上.

楼主:
感謝conbawa大的教學,原來是黑探針要接在電路板螺絲,難怪我從圖都看不到他黑探針接哪裡。現在不拔插頭的情況下是好好的,等到下次有問題我再來拆機量,我覺得一定有這一天,這一帖一定又會被我挖出來更新。

回覆a471大,開關按鍵都很順每次按都可以開關,而且它好像是下面這一種輕觸開關,不是一般慣用的那懂,只好先不管它。

网友:
這機我2年前修好過,現在正役中
就因為這台有HDMI輸入,所以才很努力修好它。
一開始以為是恒流板的問題,繞了一圈又回到電源板…
還留照片圖檔,好像有拍文上來?不管直接給答案

c714

c714

bug

bug

試試看,祝你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顆IC有三隻腳,兩隻腳在同一側的,一腳是輸入電壓,另一腳是接地
中間有一根比較短沒焊接的腳,跟另一邊孤 ...

不好意思 我來晚了..

最近學校超級忙啊.....

但我想conbawa大已經很完整的回復了您詢問我如何量測輸出電壓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