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LR 853A 110V 預熱台+熱風槍 維修實例 Part I

楼主(2020-05-26):
這台預熱台除了有紅外線磚外,還有加一支熱風槍,上電測試LED 沒有顯示,原本以為是軟的,保險絲燒了哩!當然事情不是憨人想的這麼簡單,因為LED
雖然沒有顯示,但是發現紅外線磚在微微發熱,紅外線磚沒有壞,那表示是通電中的,也表示有修復的價值,為什麼LED 沒有顯示先不管它,先看還有沒有別的故障點。

這歪頭的散熱器看的真礙眼,不過還真沒辦法就地扶正,因為它旁邊的零件太多了,沒有放歪的還放不進。

看到這台853A 的熱風槍是用插座時,想說日後要換手柄就方便了,但是要查線路就麻煩了,而且是大麻煩。

上圖的插座針腳不夠長,大陸的做法居然是焊長針腳,這樣要把電路板拆下就得拆掉很多東西了,包括紅外線磚也要拆,而且電路板的插座也設計在很難拆的位置。
再來看它的熱風槍手柄,手柄跟線之前原本有個防折彎的保護套似乎斷了。

前端的蓋子也熔解了,這不換能看嗎?

打開手柄,大家仔細看綠色線,它把休眠的磁簧開關焊在手柄正中央的位置,這是手柄座與內部磁鐵距離最遠的地方,或許是這個原因,手柄都一直處在工作的狀態,手柄前端的蓋子及手柄架才會燒成這個模樣,開始維修時,我會把它改在手柄旁邊。

最後就是這個風扇用手試轉一下都覺得卡卡的,這個風扇也要更換。

有其它工作要做,等做完再來Part II~~~

网友A:
雖然我是拉板凳看戲,
但我覺得,
這台可以搞死一堆強迫症患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雖然我是拉板凳看戲,
但我覺得,
這台可以搞死一堆強迫症患者...

這就有疑問了,請問為什麼這台可以搞死一堆強迫症患者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就有疑問了,請問為什麼這台可以搞死一堆強迫症患者呢?

大概是指要換的東西很多吧........

要是我的話,能換掉的我也都想換掉......不能換掉的話,那損傷看著也礙眼.

我的強迫症患者大約只有你的8~9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是指要換的東西很多吧........

要是我的話,能換掉的我也都想換掉......不能換掉的話,那損傷看著也礙 ...

你是說熔掉的熱風槍手柄前端蓋子,跟熱風槍手柄架嗎?我已經請惠民幫我訂幾個回來了。

以前烏骨雞姐有在賣惠民的熱風槍,大陸品管不好,有時新品就有故障,那時惠民有多給我幾個配件應急,其中就有這些,不過我後來都拿出來送給大家了。

网友C:
請問 wish大大 磁簧開關 有分型號嗎?
有一台 898D+ 某天使用的時候拿起來就 風扇不轉 發熱芯燒紅
再來就冒煙了 拆開風槍 買了發熱芯更換
發現 磁簧開關 也破掉分離
(賣家有提供新機款是崁在旁邊卡榫處 舊機款是放在發熱芯線上如同位置)
後來找不太到那個東西 最後買了{磁簧開關 磁簧管 2.0X14mm MKA14103}

原本放回支架上會慢慢降溫 但還是會轉
更換磁簧開關後放回支架上 變成3秒後直接斷溫

不知道是不是磁簧開關有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 wish大大 磁簧開關 有分型號嗎?
有一台 898D+ 某天使用的時候拿起來就 風扇不轉 發熱芯燒紅
再來就冒 ...

磁簧開關就只是一個開關。
因為手柄放在手柄架上是呈約45度朝上,用這個角度來關閉加熱器,你可以嘗試用水銀開關或滾珠開關取代,應該會比較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