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晶體請教 正常 OR 故障 (D882P)

楼主(2020-05-26):
電蚊拍沒高壓

按鍵燈有亮 鑰匙觸碰小火花 (電感覺很小)

但沒之前的 啪啪啪 大聲

查網路都說是 電容 或 電晶體

已換新電容 (充電24小時一樣)

拆電晶體 附圖片 麻煩大大幫我看 這有沒有故障

网友A:
按下開關~
再量一下電池電壓~
若電壓下降
那就是電池要換了~
按鍵也量一下阻值~
阻值大於1也要換一下~
還有那個切換開關同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下開關~
再量一下電池電壓~
若電壓下降

真內行,把要點一次全上了~~~

网友:
電晶體npn或pnp、b-e或b-c都是單相導通,所以壞了

网友:
D882電晶體壞了

楼主:
Fireway 大大
有測量電池了 這正常嗎 附照

Wish 大大
哈哈哈 外行必須做好功課
我電表很多看不懂 都是上網慢慢找

柳川楓大大
單相導通 意思 是逼逼聲嗎

Louis大大
如何辦別故障呢

這幾天都下雨
等天氣好 在去買三極體來裝裝看
三極體有其他升級選擇嗎
很怕去買 沒這顆
老闆尷尬 我也尷尬

网友:
不是單向導通意思是他是pn接面相當用二極體、用電阻錶量順向量測會有阻值、而電阻錶逆向量測不導通會無限大阻值、而你順向逆向都量會有阻值、就是pnp或npn接面已被打串壞了..

网友:
雖然我也覺得D882有可能故障,但版大的電表,跟本就沒開到二極體檔

楼主:
upchome 大大
我切錯檔? 剛找到說明書
疑 我困惑了

网友:
D882應該沒壞,是高壓PT莎悠娜娜了

楼主:
J  Jason大大

我頭暈了... 上面二個說電晶體

你說不是

請問高壓是哪個零件?

你之前也是修過這個嗎

附圖

网友:
引用 楼主:
JJason大大

我頭暈了... 上面二個說電晶體

電蚊拍檢修大全

可以參考一下

网友:
就只有一個變壓器,你猜猜看在哪?

楼主:
不懂才要問
能同時看到很多好心大大
詳細告知 也私訊重點在哪
也遇到猜猜猜 哈哈哈
送你一張圖

网友:
你這應該是3倍壓的電蚊拍,把撥動開關打開,按鍵開關按著,然後用AC電壓檔量變壓器輸出(不是電網ㄛ)有沒有500~600V左右,
有的話就把後面4顆電容就直接換吧,還有二極體也要確定一下
沒有的話再往前查

网友:
可照電路板的全張照片,順便敘述紅色於綠色LED及按鈕按下時狀況

楼主:
Benson 大大
變壓器 我有做記號
怎麼量6個紫色記號?
我的三極體拆了 還能量嗎
btw 我的AC最高只有600V

柳大大

你真的太好了 多一點你這樣的人 真好
修不修好其次 學點妳們的分享經驗
實在受教

謝謝論壇

网友:
引用 楼主:
Benson 大大

變壓器 我有做記號

所以後面的4顆電容,你只確定了一顆沒壞而已?

网友:
1-4 一組
2-3 一組 高壓
5-6 一組

网友B:
4、6腳好像說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4、6腳好像說反了。

6經過750Ω到基極(B),4直接到射極(E)

楼主:
謝謝蛇大大 提供2-3 一組 高壓(提供檢測)

謝謝upchome

网友:
這裡有一篇維修教學,這個小陳很有技術涵量。
https://www.ixigua.com/i6809100312528290315/
https://www.ixigua.com/i6809466619824177676/

网友:
電晶體壞了

网友C:
這個是變壓器三倍整流充電輸出電蚊拍,C1上的電壓是交流電壓,C2.C3.C4是直流電壓,C4的電壓=C2+C3、因此你可以判斷那一個電容器上沒電壓,找出該正向或反向充電迴路的二極體或電容打穿,飛,(用電錶判斷是交流電還是直流電、將電錶轉至直流檔正反量測值會同一值但有正負值、轉至交流檔正反量測不會有正負值.但該值正向或反向值可能不一樣)

楼主:
柳大哥我想問的是這個
這個我不會量
紫色圈圈 這是二極體?還是
檔位應該設至哪裡

謝謝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這個是變壓器三倍整流充電輸出電蚊拍,C1上的電壓是交流電壓,C2.C3.C4是直流電壓,C4的電壓=C2+C3、因此你 ...

用直流檔量交流電,
電表很快就GG, 不信轉到DC檔, 插到110V壁孔,
會發現直流檔從此沒法正常操作,
(讀數會不斷跳動)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直流檔量交流電,
電表很快就GG, 不信轉到DC檔, 插到110V壁孔,
會發現直流檔從此沒法正常操作,

用指針式電錶

网友:
這是電阻器檔位要根具電阻器上面的色碼轉至對應大小、要判斷好壞要解焊拆下來量測,

楼主:
怪怪的都拆下來量了
1.色環電組

2.豬肝色 小電容型號:3A332J

3.二極體照片+測量影片

能拆的都拆了 上次三極體數據在第一頁

大大有其它見解的 麻煩告知

网友:
引用 楼主:
怪怪的都拆下來量了
1.色環電組

二極管如何量測

https://youtu.be/pPgm3Lcx3Z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