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牌24V8A充電器請益

楼主(2020-05-27):
樓下公司的倉庫大哥了一台安全牌的24V8A充電器讓小弟測試,
說除役之前是用在發電機的24V電瓶上,
在論譠挖寶後,
參考了WISH大在2008年教學文章進行測試
[其它類電器] 發電機的充電器
設備外型如下
經測試後有輸出,
參考文章內的線路圖
黑線接負極,紅線接二極體後量測,
不管怎麼調整二個旋鈕,
各種組合可得到0~18V的電壓,
目前打算打開關跟保險絲換掉,
接個直流電壓表,
調整到14V上下還給倉管大哥充堆高機用.

小弟的問題是,
面版標示24V8A,
接110V得到18V輸出(空載),
是設備老化還是這台是220V的機器....

网友A:
接上電池再試一次

网友B:
當你用DCV 檔 量半波整流 無濾波電容   看到的就會如此怪異

Vp 是到達28V 以上的, 說不定 還可以30~32V

用AC 檔量二極體前端  單純看 AC輸出
再想想  充電時 繪出半波波形  那些期間是有效充電期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上電池再試一次

手邊暫無鉛酸電池可試,
先來研究樓上SIMON1016的說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當你用DCV 檔 量半波整流 無濾波電容   看到的就會如此怪異

Vp 是到達28V 以上的, 說不定 還可以30~32V

用AC檔量測了二極體前電壓,
測得30.5V
再用示波器DC檔位量測二極體後,
量得跟GOOGLE來的脈動直流一致的波型,
檔位為2V,
經換算波峰到波谷為24V,
至此才明白為何這種型式的充電器並沒有附加電壓表頭,
謝謝二位的指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