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UX410UQ 無法觸發

楼主(2020-05-27):
機器型號: UX410UQ

板子型號: UX410UQK

清理主機板後 比照料版 把燒爛的電阻 電容 補上

點位圖找不到 參考UX310UV 不知可不可 ( 補電阻時 有發現料版上的跟點位圖阻值不同 補上部分是直接拆料板的)

補完後 待機出來了 但是0.16A 顯示晶片 微微發熱

請教這是顯示晶片壞了嗎? 如果壞了 可否拆掉讓機器只用內顯

從側邊看顯示晶片的焊點是沒有進液的痕跡

网友:
Asus UX410UQ Repair Guide.pdf (986.94 KB, 下載次數: 55)
可以先按照維修指南裡的時序下去測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