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 LED 燈具 接110v採倍壓電路

楼主(2020-05-28):
大家好, 由於在淘寶上購買了對岸的松下燈具 收到時發現規格只能使用220v , 小弟在參考了板上相關的文章後

接了一個全波兩倍壓電路 接在LED 驅動器的前端 輸入倍壓後的電壓給LED驅動器使用.

我使用了 2個1N4007 + 2個 22uf 250v 電解電容 直接按照此製作電路後連接並且成功點亮 燈具

全波兩倍壓電路

全波兩倍壓電路

倍壓電路直接接入

倍壓電路接入

倍壓電路接入

但我測量19W led 電燈供電開啟後 量測 倍壓器輸入到 LED 驅動器的電壓 為DC 297V 電流為2A 這樣是正常的嗎?擔心LED會燒壞?

量測輸入

量測輸入

電壓 DC 297V

電壓 DC 297V

電流 2.1A

電流 2.1A

並且版上前輩有建議要在倍壓電路上加上電阻嗎? 還是其實不用?

將原始LED驅動器拆開裡面的電路

LED驅動器

LED驅動器

驅動器正面

驅動器正面

驅動器背面

驅動器背面

网友A:
之前版上有篇文章也是在討論相關東西!
https://bbs.pigoo.com/thread-69949-1-1.html

提出我的看法! 如有不正確再請更正或補充!
1.交流110V這是有效值,最大值會是110*1.414=155.54
假設二極體為理想,所以在倍壓電路上輸出會是155.54*2=311.08V
所以電表DC檔量到297是很正常的!

但是輸入電流量到2A! 應該有問題吧! 看控制器輸入電流正常會是0.185A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版上有篇文章也是在討論相關東西!
https://bbs.pigoo.com/thread-69949-1-1.html

#2 分析正確,

我在淘寶買了個鋰電充電器,
買來也是發現只能用220V.
同樣接了一個這樣的倍壓電路, 充電器正常運作!

网友:
改電路中的334電阻,其中一顆再並上一顆334以上的電阻就可以驅動了,電阻值要嘗試一下,一般不能驅動都LED driver供電電壓不足造成,提高電壓就好了。

网友:
擔心LED電流過大,可以降低倍壓整流的兩電容的容量,用電容的容抗做限流降壓的功能,交流正負電壓輸入這一倍壓電路,倍壓電路的電容一邊充電,另一邊的電容在放電,電容的容量太小時放電的電壓會下降,達到限流降壓的功能,使用小容量做限流要買耐壓更高的電容,因為電容快速充放電紋波電流大,耐壓高的電容,紋波電流允許也越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之前版上有篇文章也是在討論相關東西!
https://bbs.pigoo.com/thread-69949-1-1.html

他是用DC電流檔在量AC電流,不過會出現2A,我也覺得奇怪。

网友:
燈條若是全串,改成2並及輸出電流的檢知電阻或許就可110直接驅動,不過要確認會不會uvp,會的話再改一下檢測電阻

网友C:
你用 10A檔位 測電流時, 紅測探棒 是接在電表插座的  mA  還是 10A  ?

网友:
應該要修改 LED 控制器就可以了.. 主要是 50HZ 與 60HZ 真的有差, 用 220V 60HZ 電流會加大

网友:
這是環形燈管的 220V=>110V 改裝方法 你參考看看:

(1) 將原本使用全波整流, 改為半波整流 ( 如圖所示 ), 這樣兩顆高壓電容的電壓就正常了 !

(2) 如果可以的話, 最好也將電容加大, 換成22uF/250V , 這樣電源較穩定 !

网友:
他是利用輸入交流電容器(暗紅色那顆)作降壓/限流的供電方式,並非直接使用直流供電.

网友:
這組松下LED driver是"定電流"驅動電路,
為什麼好幾樓都在擔心LED電流過大?

网友D:
這類型LED驅動跟大部分的球泡燈設計差不多,用的是非隔離型恆流驅動(那顆SOP8),圖上看到的低阻值大電阻是當保險絲用,CBB電容式X電容,不是阻容降壓的電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類型LED驅動跟大部分的球泡燈設計差不多,用的是非隔離型恆流驅動(那顆SOP8),圖上看到的低阻值大電阻是當 ...

細看一下,電源並非是阻容式偏壓,謝謝修正.

网友E:
看來是電流量測方式有誤~還需要樓主提供量測照片才能做確認的~

网友F:
電流量測是使用了串聯或並聯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F:
電流量測是使用了串聯或並聯測試?

謝謝大家回覆 經過大家一說 我下班回家再看一下 量測時 我當時直接插在快速接頭的螺絲上量測 所以應該是是並聯!?

太久沒使用三用電錶了...都要忘光光

网友G:
led驅動器輸入是AC 220v,而你輸入是DC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 10A檔位 測電流時, 紅測探棒 是接在電表插座的  mA  還是 10A  ?

經檢查後當時量測是紅色探棒在mA.... 我已經換到10A 這邊過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led驅動器輸入是AC 220v,而你輸入是DC電壓?

AC 經過全波二倍壓電路後 出來的是DC 電壓. 不在是AC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來是電流量測方式有誤~還需要樓主提供量測照片才能做確認的~

是的 , 謝謝點出問題 已將電表串在 led 輸入端前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版上有篇文章也是在討論相關東西!
https://bbs.pigoo.com/thread-69949-1-1.html

謝謝 解釋 在其他人回覆後 應為我電流量測有誤,  我重新調整後將電表串接在 輸入 LED 驅動器前
在 AC 10A電流檔位 量出 0.062A  , 在DC 10A電流檔位0.059A .

電流

電流

我這邊還有一個疑問 是 110v 市電 經過全波兩倍壓器後 輸出為兩倍壓的DC 那我量測是該採用DC 檔位吧? 還是? 因為有幾樓再問我怎用DC 檔位量測?

网友G:
引用 楼主:
AC 經過全波二倍壓電路後 出來的是DC 電壓. 不在是AC

所以你裡面線路有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所以你裡面線路有改?

沒有做任何改動 , 我只將自製的2倍壓器串接在 LED 驅動器輸入端的前面 .  沒有動LED 驅動器的電路.     因我看原本的LED 驅動器 電路輸入端那邊 也是先經過一個橋式整流器 所以才想 DC 橋式 整流後還是DC 才對應該可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解釋 在其他人回覆後 應為我電流量測有誤,  我重新調整後將電表串接在 輸入 LED 驅動器前
在 AC 10 ...

用甚麼檔位測量取決於您想要測量甚麼,所以還是須要有一些基礎才行,不然很容易出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是用DC電流檔在量AC電流,不過會出現2A,我也覺得奇怪。

經幾位大大提醒 檢查後 小弟 電流量測方式有誤 ,  但我新疑問是 我是想測量倍壓器 輸出給LED 驅動器的電流.

110 AC 經過 全波倍壓器後 輸出為 2倍 DC 我不是應採用DC 電流檔位測量電流嗎? 還是哪邊有誤 請指教謝謝您

网友B:
廠家的LED驅動器是輸入交流的,結果您喂它直流,建議倍壓電路直接在LED驅動器上改或拿掉LED驅動器上的整流電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有做任何改動 , 我只將自製的2倍壓器串接在 LED 驅動器輸入端的前面 .  沒有動LED 驅動器的電路.      ...

所以我才會覺得奇怪你是用倍壓DC電源給AC220v輸入的led驅動器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廠家的LED驅動器是輸入交流的,結果您喂它直流,建議倍壓電路直接在LED驅動器上改或拿掉LED驅動器上的整流 ...

謝謝建議 , 會這樣主要原因是 倍壓電路如改在原本的電路板上會裝不回去驅動器的塑膠外殼.... 我是想把倍壓電路固定在驅動的外殼上面再蓋上 原本的燈罩組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版上有篇文章也是在討論相關東西!
https://bbs.pigoo.com/thread-69949-1-1.html

是的我是有參考這篇文章和 此篇內又帶有的幾篇文章後  才做這個電路串接上輸入上

例如

cch002大的 220V LED驅動器 改110V倍壓驅動
來源:https://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5049

220V的LED吸頂燈改110V
來源:https://bbs.pigoo.com/thread-68814-1-1.html

(尤其此篇貌似最後 也是如同我一樣直接把倍壓器接在前面輸入端)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解釋 在其他人回覆後 應為我電流量測有誤,  我重新調整後將電表串接在 輸入 LED 驅動器前
在 AC 10 ...

全波兩倍壓輸出是DC阿,所以用DC檔位沒錯!!
如果有示波器也可以觀察到,波形只有正值,沒有負的!

网友:
真是萬幸,恭喜成功點亮,而且沒有炸機。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去買這個比較快吧,有升壓功能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2#detail

或買兩個這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94888368816

再將你的 36顆LED 分成 18顆兩組,18*3.6V=64.8V,接110V 一樣推的動

网友:
引用 网友G:
led驅動器輸入是AC 220v,而你輸入是DC電壓?

有一位大大說過

AC -> 整流 -> DC

DC -> 整流 -> 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