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42LA6200螢幕上方有橫線+閃爍

楼主(2020-05-28):
大家好,我是新手,想自行維修電視(換新的不環保又浪費資源),上來這裡跟各位高手請益。

目前實際狀況描述: 開機一段時候(熱機約20~30分),螢幕上方範圍就會出現一條橫線,閃爍頻率大約2秒左右。

已檢查過的地方如下:
電源板 與 主機板(電容看起來沒膨脹)
邏輯版(蓋子蓋住,沒特別拆開檢查,上網查資料此板子控制左右畫面,因該不會是邏輯板問題)

補充一下: 原先狀況畫面有跳動的現象,檢查電源板 與 主機板後+線路重插,目前使用快一個禮拜,畫面沒有跳動現象。

再請各位高手幫忙判斷,感謝。

网友:
這個現象是面板問題 不要說新手想修 老手都沒辦法修了  因為修理它必須投資設備 現實是無報酬率的

网友:
隨著時間過去,未來的線條沒意外的話會越來越多。真心為環保的話就請將就著看吧!等到線條佈滿五分之一個畫面時再去街上殺一片 42" 的良品玻璃來換……

因為到那個時候到處都是面板良好但背光故障而被丟棄的 LED 電視,市面上新品價格如衛生紙、白牌品價格如廢品回收……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意見,看來壽命到了,畫面又開始有跳動現象

网友A:
這個當零件機吧 加減摸

不然你送去維修 老闆一律說面板
(內行的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當零件機吧 加減摸

不然你送去維修 老闆一律說面板

了解~看起來是要換面板了。
正在思考要不要拆賣零件 或是 換面板
爬文換面板相關文章,好像也只能找同型號,也有人分享可以用別型號或別種廠牌,但要會改線路(這對新手太難了XD)。
如果是走維修,請問各位大大有推薦的維修店家嗎(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