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白鐵排水管的補漏方式

楼主(2020-05-28):
各位前輩

近日豪雨,就去樓頂巡一下,這是家裡樓頂的排水管

此排水管看來原先是用焊接(?),不過年久失修,紅圈處已經脫落,大量的水會從該處湧出
而且看起來好像原來也沒有接得很密合

如果要補漏,打silicon是否可行?還是有其他更好的連接方式(例如防漏貼片+束套)?謝謝

网友:
可以試試這個(用過,非廣告)
FRP修補包

网友:
金屬專用塑鋼土

网友:
原來也沒有接得整圈+1

网友:
自融性防水膠帶

网友A:
永久之計,
請人補焊,
免得擔心有漏水疑慮.
排水管打silicon也是可行,
要注意震動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永久之計,
請人補焊,
免得擔心有漏水疑慮.

震動是指?
我目前是考慮打Silicon或用AB膠去補漏
因為我看這管線其他處有打Silicon修補的痕跡,看來以前就是用Silicon處理的

网友:
我也是覺得塑鋼土超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震動是指?
我目前是考慮打Silicon或用AB膠去補漏
因為我看這管線其他處有打Silicon修補的痕跡,看來以前 ...

也不是不行,silicon久了會發霉,照片上似乎原先焊得就不優!

网友:
若要治本..可以考慮底溫銅鋁焊條試試看

网友:
    不要用AB膠.開口夠大.會流進管內.施工效果不好控制.0518大大建議的瓦斯焊條最好.但是如果沒有高溫瓦斯槍.另買要多花一筆錢.那塑鋼土最合用.請人白鐵補焊是一勞永逸.但是錢錢會花很大.而且小工作不一定能找到人施工.現在出工不知多少.我知道少一點是500起步.這只是出工交通費.工作內容是另外收費.這是沒多少工作或是工具不多的.1000可能才是正常收費.這是我以前了解得.現在也不知現在叫修基本出工費多少.反正很多維修.出工交通費經常遠大於零件費.這是交通+技術收費.所以能自行動手的.還是考慮DIY.真不行就花錢叫修......但是.請不要不懂亂弄.不然後面叫修師傅會罵人.且錢會花更多

网友:
補完後再來一圈鋁箔貼紙?{n_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