偵測reset或雜訊的示波器門檻?? 例如:TDS3032 ??

楼主(2020-05-29):
請問:
一般示波器有沒有捕捉reset與雜訊訊號的方法?

如果普通示波器不行的話,那新的示波器要買哪一種呢?

google網路上舊文幾年前有很多中國牌的示波器,
但現在討論的文章很少...

如果要買入門又可以做到上述二件事的示波器,
怎麼挑比較好呢?

网友:
最低的門檻是儲存式示波器,類比儲存式應該已經消失了,現在都是純數位式或類比數位混和式。

网友A:
我記得一般的類比示波器(沒有存諸)可以捕捉一次波型.

抓到訊號變化就暫停畫面.

抓RESET訊號一般示波器就行了.....而捕抓一次波型,就連那個玩具示波器 DSO 135 也有這個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記得一般的類比示波器(沒有存諸)可以捕捉一次波型.

抓到訊號變化就暫停畫面.

捕捉一次波形、從觸發點往前或往後開始抓波形,這在一般示波器都做得到,問題是波形捉到之後如何留在螢幕上觀測?一般非儲存式示波器都是一閃即逝。

DSO 135已經算是數位示波器了,差別在於測量範圍比較差一點而已。

网友:
一般的數位示波器當水平設定轉到極低頻長時間時(例如 1S/DIV)都會自動儲存輸入,就能慢慢觀看波形了。頻率高的信號也能手動將信號儲存下來,就看使用者會不會操作使用了。

為了更有效率與精確的抓到想要觀看的波形要知道 Auto/Normal/Single 觸發模式的差異,這個連結有圖文說明,請自行操作幾次就會用了。

會善用觸發模式後即使是類比示波器也能看到樓主說的 Reset 與雜訊信號,只是不能儲存而已。
但有些暫態的雜訊用數位示波器反而不容易看到,這時螢光顯示示波器(Digital Phosphor Oscilloscope)就是一個更好的選擇。

网友:
鹽花用麼?

楼主:
我重新試過,示波器在norm及single觸發只會閃一下,看不清楚。有點好奇以前怎麼觀察波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重新試過,示波器在norm及single觸發只會閃一下,看不清楚。有點好奇以前怎麼觀察波型?   ...

把操作跟設定的照片貼上來給大家看吧!

网友:
1.  觸發 Level 觸發條件先調對,
    Time Base 調大慢一些, 目的是讓畫面容納較長時間的波形
     雖然粗糙但先求捉到 事件變化能與波形變化對應上

2.  然後Time Base 逐漸加快微調  求取較細緻波形內容

3.  觸發時間 與 前後延觸發 Level 觸發條件  看事件波形變化 再微調

楼主:
不好意思我沒說清楚,我用類比示波器,在single模式下触發會閃一下,但是無法像數位示波器儲存觸發的波形。示波器是topward 7025。謝謝

楼主:
查了查舊文, 沒有儲存功能的類比示波器要用外掛相機拍波形,看來有沒有鈔票決定有沒有波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沒說清楚,我用類比示波器,在single模式下触發會閃一下,但是無法像數位示波器儲存觸發的波形。 ...

儲存式示波器已經存在很久了,市面上也有很多中古機種可以選擇,幾千元就可以買到,門檻並沒有很高。

去年剛賣掉一台HAMEG HM205-3,就是數位類比混合儲存示波器,狀況很好也才賣3000元,

新機來說RIGOL DS1054Z有很好的評價,價格也才1萬多元,CP值來說算是不錯的機種。

儲存式示波器最重要的是把符合觸發條件的波形留在螢幕上以供判讀,雖然有如同字面意義把波形儲存起來的功能但我很少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記得一般的類比示波器(沒有存諸)可以捕捉一次波型.

抓到訊號變化就暫停畫面.

D大可能記錯了吧?類比示波器要把波形凍結在CRT上幾乎不可能,只有很早期裡用特殊CRT延長光跡消失時間,如雷達螢幕那樣。

或是您用過類比數位混和機種,其實已切換到儲存模式?,要把已消失的波形穩定長時間顯示在CRT上,只有儲存式示波器才能輕易辦到。

CRT式類比數位混和儲存示波器在20~30幾年前就很常見了,台灣固緯、PINTEK都有這類機種,進口的各廠牌也都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沒說清楚,我用類比示波器,在single模式下触發會閃一下,但是無法像數位示波器儲存觸發的波形。 ...

將類比示波器亮度調亮一些,就能在單擊觸發時靠布朗管的慢慢消失的輝光觀測到 reset 信號,多觸發幾次多看幾次後就能分別看到振幅與寬度這些訊息。

當然如有數位示波器會很容易看到這些低頻訊號,但有些很窄的高頻脈波或雜訊又很容易丟失看不到,這時還是得靠類比示波器來抓,所以兩類型的示波器最好都有就像指針與數字三用電表都要準備以應付不同的環境。

同樣道理高端的示波器確實有比較厲害比較容易看到一些訊號的細節,但如果操作的人思路清楚用低階的工具也能達到成果,例如使用幾百元的 USB 邏輯分析儀來抓 reset 信號就更簡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將類比示波器亮度調亮一些,就能在單擊觸發時靠布朗管的慢慢消失的輝光觀測到 reset 信號,多觸發幾次多 ...

請問幾百元的邏輯分析儀有推薦的嗎?
如果堪用想買台來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幾百元的邏輯分析儀有推薦的嗎?
如果堪用想買台來看看

用 “USB 邏輯分析儀” 去搜尋網拍一堆,我也隨便買過一個相同價位的都應該差不多,關鍵是支援的軟件好不好用,我用的還是 Mac OS X 版本的軟件,拿來抓長時間的數位信號比數位示波器好用的多。

网友:
數位示波器 100MHZ(1G/S以上)
就可以

一般來說我還是用類比示波器看居多

RESET信號一般是只看有無上去或是下來   開機後如果一直有波形就是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