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洋smt 32mv8 32吋 開機藍燈恆亮 不顯示

楼主(2020-05-29):
各位前輩您好  請問  開機藍燈恆亮 不顯示  有量主板電壓 有量到 12V 5 v  3.3V   但是  燈條那個接口  紅圈處 沒電壓   請問是主板的問題嗎 該從哪裡查起呢 謝謝

网友:
構造是一樣的
https://bbs.pigoo.com/thread-78674-1-1.html
參考看看~

二台就只差在面版而已~

楼主:
謝謝大大分享 主機板燈條 那個座  無輸出電壓  目前想要有輸出電壓  在後續測量燈條 但不知道除哪著手 謝謝您

楼主:
把電源拔掉 主機板燈條有9V輸出  看來是燈條的問題  謝謝您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謝謝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