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LG 42LN5400-DA 液晶電視有聲無影無背光維修實例

楼主(2020-05-29):
LG 42LN5400-DA 液晶電視有聲無影無背光維修實例

1.故障情形~待機狀態正常紅燈亮,開機(本機設計無開機指示燈)後有聲音無影像,實際上是有影像的,只是背光源故障無法呈現影像

2.以功率錶監看消耗功率約13W,表示主機板正常工作中

3.型號~LG 42LN5400-DA

4.內部機板配置

5.主機板

6.T-CON

7.面板型號

8.電源/LED升壓恆流二合一板

9.檢測右側LED迴路,負載電壓53.8V有點低(20顆*3V=60V)

10.檢測左側LED迴路,負載電壓88.7V有點低(30顆*3V=90V)

11.分解面板模組,拆下前殼外框後先將面板位址板翻起,以膠帶固定避免扯壞,以吸盤吸取液晶玻璃面板,放在安全的地方靠著

12.續拆燈箱反射膜,可見LED燈條共5條~10燈/條,20燈珠串聯為第一迴路,以LED測試器檢測有2顆燒掉不亮

13.30燈珠串聯為第二迴路,以LED測試器檢測有3顆燒掉不亮

14.將新燈條安裝定位點燈測試OK

15.完修測試畫面

网友A:
看來這種LED 燈條很不耐用,因為我經常看你在修這種故障~~~~哈哈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來這種LED 燈條很不耐用,因為我經常看你在修這種故障~~~~哈哈

啊~~現在電視7成都壞這個

錢難賺...只能慢慢來

网友:
過程清楚,很棒分享!